请教51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0-10-13):
在 51单片机中如果要把数组定义到flash中的话
除了加关键字code外有没有别的?
#pragma data : code似乎不对,

另外如果在flash中 定义了两个数组,
比如:
char code array1[2]={'1','2'};
char code array2[2]={'3','4'};
那么这两个数组在flash中连续不?
也就是在 字符‘2’后 是不是接着字符‘3’,还是不一定?

在一个就是能不能人为的规定数组在flash中存储的起始地址 ?

网友A:
需要连续的话,定义成二维不得了。

人为分配数据块地址不是一个好习惯……除非出于硬件或项目特殊性

网友B:
可以用结构体实现连续地址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