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推荐个CPU,带 16路AD 和 48个GPIO,8个UART

楼主(2010-10-13):
推荐个CPU,带 16路AD 和 48个GPIO,8个UART ,
LPC1759 只有8路AD和4个UART,总不能用2片级联吧

网友A:
带那么多UART的MCU很少,可以找找AVR XMEGA,印象里只有它有很多UART

楼主:
关键要有  16路AD, 和 48个GPIO ,UART 可以到4个

网友B:
16路AD ,看样子得用ST的了。。。175XAD好像只有6通道

楼主:
at91sam7a3 好像还可以,16个AD,3个UART,就是速度才30M ,感觉有点慢样,UART还得外扩。

网友C:
STM32 的 M3   16个AD,5个UART  144PIN 的!! IO 更没问题了!! 可以不??

楼主:
好像不错样,谢谢了,可以推荐个具体的型号吗 ? 工业级的

网友D:
STM32F103 最多可提供8个UART(包括重映射的)AD应该远大于16个(我没数)

网友D:
I/O口根据需要选好了

网友D:
STM32F103ZET6

楼主:
5个串口,21个AD

网友D:
加上重映射的就够8个串口了

网友A:
STM32 的 M3   16个AD,5个UART  144PIN 的!! IO 更没问题了!! 可以不??
引用 网友C:

没错,这就是10L说的STM32F103ZET6。
如果144脚觉得太多,可以看看100脚的STM32F103VET6

网友A:
加上重映射的就够8个串口了
引用 网友D:

STM32F103ZE加上重映射或许有8个串口,但不能同时用哦

网友D:
不知道楼主对实时性要求如何,我感觉楼主不会要求8个串口都用中断吧!

网友D:
只要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可以同时使用的

网友E:
楼主还是具体说说要求吧

网友C:
STM32 做的是很强大啊!!

网友F:
SmartFusion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就是做个扩展板,多多扩展外围接口用的。。。开发板有提供 ucos-ii 没? 及其芯片外设驱动和 DEMO 程序 ?

楼主:
SmartFusion 最大能扩展多少路 UART呢 ?
带的网卡,支持IEEE1588 ?

网友G:
8个UART 这类很少吧!4个就有,或者用其它UART扩展芯片了。

网友H(2010-12-01):
我同意20楼的

网友I:
是啊,用fpga实现吧!

网友I:
arm9是不是都带LCD控制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