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下了初始程序无**常运行

楼主(2010-10-13):
首先我用的是一个单片机的开发板,它自带一个小灯循环点亮的初始程序,可我下载后小灯都不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最初上电后单片机运行的就是小灯循环点亮的程序,可我下载后就只有电源指示灯是亮的了,单片机应该没有坏,程序也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按了复位也不行,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硬件没有问题,软件没有问题
那只能是人品问题了
说笑了

网友B:
估计是你的晶振问题,试试最简单的点亮一个灯呗

网友C:
既然原先都都正常运行了,那一定硬件没问题了,那只能是程序问题或者配置问题了
LZ,不要以为编译通过了,程序就没问题。
编译通过只说明语法没问题,逻辑或者算法对不对编译器不知道。
另外不知到你用的啥单片机,有些单片机需要正确的配置字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D:
程序下载操作有问题,注意下载选项,包括时钟源等,另外也不排除楼主下载的程序不对。

网友E:
多数是程序有问题的,编译通过了,也不一定说明程序没有问题。如果有仿真器,可以仿真运行下就知道了。

网友F:
程序问题或者下载的选项没配置对。
没说是什么单片机啊

网友G:
首先我用的是一个单片机的开发板,它自带一个小灯循环点亮的初始程序,可我下载后小灯都不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最初上电后单片机运行的就是小灯循环点亮的程序,可我下载后就只有电源指示灯是亮的了,单片机应该没有 ...
引用 楼主:

自带的程序是使得小灯循环点亮,所以小灯循环点亮。
问题是你现在的程序是实现什么功能,下载了过后,原程序就被擦除了。

楼主:
我用的是STC89LE52RC的单片机,下的程序就是原来它自带的小灯的程序,没有改过,另外怎么设置配置字什么的啊?我用的STC-ISP的下载软件。上面显示内外时钟频率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编了一个小灯点亮的程序下进去成功了,大概是原来程序的问题,太长了,看不太懂,可能以前有人用的时候改过吧~本人刚学单片机不久,要学的还很多,希望以后大家也多多帮助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