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

楼主(2010-10-13):
(无正文)

网友A:
安全间距要保证,每种PCB材料都有各自的安全间距,同时线间最好开槽。接头需要查阅相关手册,同样也是安全间距问题。

网友:
每种PCB材料都有各自的安全间距,间距最好大点。同时开槽。电压2000VDC接头跟你电流大小有关系。如果电流大的话,导线注意锞铜上锡。

楼主:
感谢chunyang和12580

网友B:
好办啊。分别走在PCB的上下层。平行走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