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拉锡的小问题

楼主(2010-10-13):
铜箔上拉锡以后的绝缘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说得具体一点

网友B:
好象已经说清楚了。就是要对焊锡加绝缘

楼主:
我想问的是,表面的绝缘层是什么材料?

网友C:
没加过绝缘,一般布线都注意到了,该镂空镂空,板子加柱子,有喷树脂的

网友B:
焊锡熔化会破坏绝缘,因此,楼主不妨讲讲自己的想法。
你今天出厂,能保证,但它日-他人维修就不一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是我的标题有问题,我是来请教的。。。

网友D:
从未看见热风整平的覆锡层上加绝缘的

网友E:
没听说过

网友F:
PCB上走线漏锡就是为了散热吧。

你上面再加一个绝缘层。还不如不漏锡埋在绿油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