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这样的电压回滞比较器?

楼主(2010-10-13):
我的输出是一个从 0 至Vth(3V左右)至0这样的一个三角波形,我希望通 | 过电压滞回比较使得输出在0至Vth时输出低电平,Vth至0时输出高电平。

网友A:
用电压比较器无法实现。
你的要求实际上是:电压上升输出低电平,电压下降输出高电平。
这显然需要判断电压变化的方向,即对电压微分,取电压导数的符号。

楼主:
回滞电压是可以判断的,
Vth+>Vth-
当信号>=Vth时输出高电平
当信号<=Vth-时输出低电平
但是我的问题是对于过0这个比较值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B:
2楼说的才是正确的。

网友C:
用迟滞比较器可以是可以的,但不是很精确
把高电平的基准靠近Vth,低电平的基准靠近0,回差电压要很接近Vth
0~Vth过程中,只有在最后才输出高电平,过程全是低电平.
Vth~0过程中,没有下降到0附近的基准之前都是高电平.

网友D:
把三角波经过一个微分电路,得到向上和向下的两个尖脉冲,用这两个尖脉冲分别去控制两个单稳态触发器,把这两个单稳输出异或,大概就这个思路吧。

网友E:
用电压比较器无法实现。
你的要求实际上是:电压上升输出低电平,电压下降输出高电平。
这显然需要判断电压变化的方向,即对电压微分,取电压导数的符号。 ...
引用 网友A:
学习,有道理。。这样就可以做出来了。

网友C:
把三角波经过一个微分电路,得到向上和向下的两个尖脉冲,用这两个尖脉冲分别去控制两个单稳态触发器,把这两个单稳输出异或,大概就这个思路吧。 ...
引用 网友D:

微分之后不是脉冲吧,三角波斜率一样,应该是个方波

网友F:
比较器控制一个稳流源给电容充电,就可以得到三角波了啊

网友F:
积分电路应该不是三角波的啊,是缓慢升高的波形把,我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