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40VE3AN 100 PIN MCU GPIO 输出问题

楼主(2010-10-13):
设置成输出
SYS->IPRSTC2.GPIO_RST = 1;
SYS->IPRSTC2.GPIO_RST = 0;
for(i=0;i<16;i++)DrvGPIO_Open(E_GPB,i,E_IO_OUTPUT);
这样一直执行
       if(GPIOB->DOUT==0) GPIOB->DOUT =        0XFFFF;
       else GPIOB->DOUT = 0 ;

为什么 有些 IO 就没有 输出 变化的电平了!!  换成 端口A 就都有输出 为什么了 其他外设都没开的!!

楼主:
哈哈 没问题了!!

网友A:
从代码没看出问题,默认状态也不应该有管脚被其他设备复用。
请问如何修好的?多谢指教~

网友B:
楼主如何给弄好的,经验共享一下呗

网友C:
肯定没加延时,肉眼看不见闪烁

网友D:
楼主, 透露一下是咋整好的, 让俺们也学习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