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驱动电路

楼主(2010-10-13):
电路图如上,批量生产后会有40%的蜂鸣器坏掉,焊板之前单个测试蜂鸣器只有1%的报废率,请问和什么有关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大概描述一下吧
10k电阻与三极管B级连接,蜂鸣器的负极连接三极管C级,三极管E级接地
蜂鸣器正极接5V,蜂鸣器上并了一个二极管(1N4148)
三极管用的2SC1815

网友B:
没看到图片。。。。

网友C:
估计楼主所及蜂鸣器为电磁式的,大量损坏如果不是焊接问题就说明电压太高,要串限流电阻或选择额定工作电压为5V的型号。

楼主(2010-12-17):
估计楼主所及蜂鸣器为电磁式的,大量损坏如果不是焊接问题就说明电压太高,要串限流电阻或选择额定工作电压为5V的型号。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串了,应该是三极管的问题,之前用的1815,后来改为9014就好很多了
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D:
看不到图片

网友E:
看不到圖

网友F:
zenm  看不到图

网友G:
如果是5V的蜂鸣器,烧毁应该就是电流大的缘故,根据蜂鸣器的参数、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计算选择合适的基极电阻(上图中的R12)。

网友H:
上次我用实际电路测了一款蜂鸣器的内阻是110ohm,连接方式跟你的差不多,就多了一个限流电阻,  如果是5V的供电  那流过蜂鸣器电流就是50mA左右  你的蜂鸣器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I:
应该根据蜂鸣器的技术指标串一个线路电阻。

网友J:
图片挂了

网友K:
1、根据三极管技术指标,确定R12的大小;
2、为了较好的关断。可以在应该根据蜂电源和 三极管基极间焊接一个电阻,阻值大小约为 R12的10倍;
3、驱动串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L:
加个电阻限流不行么?
另外 你那个是蜂鸣器还是蜂鸣片?

网友M:
应该是电流太大

网友N(2011-01-19):
那要视它的工作环境而定了

网友O:
实测一下电流,太大了就限一下流,调调电阻。

网友P:
正常5v的蜂鸣器通过三极管接上电源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Q:
电流太大,限流电阻不能节省

网友R:
调调电阻

网友S:
应该是蜂鸣器内部驱动电路没有做好,最好是在蜂鸣器电源端串接一个限流电阻,还有蜂鸣器的工作电压要确定,别12V的电源上用5V的蜂鸣器。

网友T:
5V电压不需要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1-06-07):
限流电阻串了一个10K的,5V的蜂鸣器
难道还不够吗

楼主:
限流电阻加了10k的了  难道还不够?

网友U:
限流电阻加了10k的了  难道还不够?
引用 楼主:

限流电阻是指蜂鸣器与电源之间的..或者说在三极管出来给蜂鸣器之前串联一个电阻...51欧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29楼,我来试试看

网友V:
凑个热闹:D

网友W(2011-08-02):
要看蜂鸣器的类型、参数了

网友X:
应该是限流电阻的关系吧

网友Y:
质量问题,造成焊接时温度对其支架影响,线断了,呵呵,还真是不多见坏的

网友Z(2013-10-30):
楼主还是把蜂鸣器的具体参数列出来比较直观

网友AA:
放大电路要适当,不能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