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S422传输后信号变差怎么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13):
采用屏蔽双绞线试一下,中间可以加中继放大隔离滤波

网友B:
74ALS192/193可不是422芯片。
楼主的测试环境是什么?另外总线两端必需加终端电阻。

网友C:
422驱动芯片,应该是两个485驱动芯片吧。

楼主:
接收端加100欧0.5瓦电阻了,发送端也要加吗。
而且我是多路驱动,分时切换驱动一路接收的。

网友B:
各加120欧终端电阻,终端电阻用来抑制信号反射,而信号反射会劣化信号质量,同时你最好给出电路图,不排除你的设计有错误。

楼主(2010-12-08):
两端的电阻都为100欧,电缆时彩排线,两个192间约0.15米,后一个192和193间约0.15米。
如果G1和G2交替有效,接收到的数据发生错乱,如G1一直无效,G2一直有效,数据正常,不知道问题在哪,请高手指教。

网友B:
如果任一节点单独有效时的通讯没有问题,在数据发送前插入适当延时即可。

楼主:
谢谢chunyang,G1,G2切换时间间隔为40us左右,任然有问题。
传输时钟为10M,G1传输200个脉冲,间隔为400个脉冲,G2再传输200个脉冲,间隔800个脉冲,再从G1开始循环。

网友D:
毛刺很多是什么意思,有示波器图吗

网友B:
增加切换的间隔时间,加大到1mS。

楼主:
把系统时钟调低到1M,间隔约为400us,没有改善,加大到1ms太慢了,满足不了其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