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uartus中D触发器仿真不了????

楼主(2010-10-13):
以下是D触发器的代码:

module dflipflop(set,clk,reset,D,Q,Qn);
input set;
wire set;
input clk;
wire clk;
input reset;
wire reset;
input D;
wire D;
output Q;
reg Q;
output Qn;
wire Qn;
assign Qn=~Q;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set or negedge reset )
begin
if (!set)
Q<=1'b1;
else if (!reset)
Q<=1'b0;
else
Q=D;
end
endmodule

仿真出现:

而我查看了RTL

通过modelsim仿真,则是:

为什么在两次仿真中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按照电路图,
resetset均为1时,输出Q应该等于输入D的,可是在Quartus仿真时却不然。

望高手解决疑惑~~~~!!!!

网友A:
Q=D;
这个地方时不是应该用非阻塞赋值,
还有,在定义输入输出时,默认的就是wire型,不用再写出了。

网友B(2010-11-13):
Q2下你住址的时候,reset和set都是高电平。电路路D值为三态所以Q值为三态。

网友B:
modelsim中,你的reset和set都有了底电平的情况。所以Q得到赋值。估计是你的modelsim中的initial语句中加了初始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