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外部扩展ram有问题!

楼主(2010-10-13):
(无正文)

楼主:
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ramaddress XBYTE[0X0000]
uchar sum;

sbit WE=P3^6;        //62256的三个引脚
sbit OE=P3^7;
sbit CS=P2^7;

void main()
{
        uchar xdata *pt;
        uchar i,sumtemp;
        pt = &ramaddress;
        CS = 0;         //选择芯片
        WE = 0;          //写使能
        OE = 1;         // 禁止输出
        for(i=0;i<10;i++)
        {
                *(pt+i) = i;
        }

        sum =0;

        WE = 1;          //改为读,
        OE = 0;          // 输出使能
        for(i = 0;i<10;i++)
        {
                sumtemp = *(pt+i);
                sum = sum+sumtemp;
        }
        P1 = sum;        //作为测试所用
   while(1);
}

网友A:
好像读写外部RAM时,三个控制线是CPU自动使能的,看看高手怎么回答。

网友B:
现在 很少这么用了了,找一个集成RAM多的就可以了。仿真不对,可能实际中可能就可以了

网友C:
原理图就是错的。
373是锁存地址,不是锁存数据。

楼主:
谢谢LS的,我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