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8050做开关用的问题

楼主(2010-10-13):
请问三极管s8050做开关用,需要考虑负载的电流大小吗?

网友A:
当然需要,而且需要考虑开关频率等,任何器件都有极限,超过极限电路将无**常工作,器件也会有损坏的可能。

楼主:
我的电路没那么高级,就是用个单片机接三极管s8050基极,通过控制基极电流,把三极管当电子开关用,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负载,负载电流比较大,应该有4、5安培把,这样会不会把8050烧了?还是没事,还有8050集电极最大电流多少啊?我查资料,有说700mA,有说1A,有说1.5A,到底多少啊

网友A:
8050的额定工作电流是500mA,超了10倍你想想会如何,让你一顿吃十个人的饭……

另外,MCU驱动大功率输出必需采用两级晶体管。

网友B:
达林顿管。

楼主:
8050的额定工作电流是500mA,超了10倍你想想会如何,让你一顿吃十个人的饭……

另外,MCU驱动大功率输出必需采用两级晶体管。
引用 网友A:

8050做开关用应该看集电极最大电流把,所接负载的电流不能超过集电极最大电流,是这样吗?还有8050集电极最大电流多少啊?网上资料差别很大啊

网友A:
当然不能超过,8050的参数前面已经给出过,500mA,你要看原版器件手册。

网友C:
"MCU驱动大功率输出必需采用两级晶体管"

能说说原因???

网友A:
因为MCU提供不了足够的基极电流。

网友D:
我用的是S8050和74HC244,5V继电器,驱动12V报警器!板子老是坏!

网友E:
可以贴电路出来看。。。

网友F:
chunyang老师说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G:
4,5A好大啊
有这么大电流的达灵顿管吗?

网友G:
看了下身边的继电器,好像继电器也才1A,28VDC

网友H:
这么大电流要接继电器了

网友I:
8050铁定不行了!

网友J:
要处于过饱和状态。

网友K:
用MOS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L:
四五个安培用S8050这不是找不顺吗,先看spec再说

网友M:
一般单个IO口输出都在5mA上下,使8050饱和还是没问题的。
没合用继电器就换MOS管吧。我用的IRF7103是贴片3A的而且就是拿8050驱动,你可以找到同系列更大电流。

网友N:
你上个8050估计就废了,有些是1.5A ,但是那是最大值,一般正常工作在500mA左右,所以赶紧换吧

网友O:
用功率MOS吧,不然光散热就搞死你

网友P:
4,5个安培最好用MOS管或者继电器

网友Q:
场效应管吧

网友R(2010-11-16):
上面解释的很细致,感谢。

网友S:
mos啊,继电器频率低一点能接受也是可以的

网友T:
mos 数百安的都行,内阻几mR

网友U:
不管是什么三极管,都要考虑负载的电流大小,即使用电力三极管,比如1000A的,也要考虑负载的电流大小

网友V(2018-06-14):
楼主你的单片机控制8050,上电的瞬间,负载有没有动一下,我跟你的用法一样,只是我控制的是LED灯  上电的时候灯会闪亮一下马上灭了,然后再执行程序! 到现在还没找到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