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STM8S207S8的已调试驱动

楼主(2010-10-13):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
@Fn: ConfigADC10()
@Br: 配置ADC10
@Pa: 无
@Rt: 无
@Sp: 无
*****************************************************/
void ConfigADC10( void ){
  ADC_CSR = ( 1 << EOCIE )
            + ( 1 << CH02 ) + ( 1 << CH01 ) + ( 1 << CH00 );
                                /* 中断使能, 选中CH7 */
  ADC_CR2 = ( 1 << ALIGN );     /* 右对齐 */
  ADC_CR1 = ( 1 << SPSEL02 ) + ( 1 << SPSEL01 ) + ( 1 << SPSEL00 )
            + ( 1 << CONT ) + ( 1 << ADON );
                                /* Fadc = Fmaster / 18, 持续转换, ADON写1唤醒ADC */
  ADC_CR1 |= ( 1 << ADON );     /* 当ADON为1时再写1则启动转换 */
}

楼主: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
@Fn: ConfigClock()
@Br: 配置处理器的时钟
@Pa: 无
@Rt: 无
@Sp: 无
*****************************************************/
void ConfigClock( void ){
  CLK_ICKR = ( 1 << HSIEN );          /* 使能内部高速RC OSC */
  CLK_ECKR = ( 1 << HSEEN );          /* 打开外部晶体振荡器 */
  while(( CLK_ECKR & 0x02 ) == 0 );   /* ( 1 << HSERDY ) */

  CLK_SWR = F_MASTER_HSE;             /* 指定切换的HSE主时钟 */

  while(( CLK_SWCR & 0x08 ) == 0 );   /* ( 1 << SWIF ) */
  CLK_SWCR |= ( 1 << SWEN );          /* 执行切换 */

  CLK_CKDIVR = 0x00;                  /* Fcpu = Fmaster = 18MHz */

  CLK_PCKENR1 = ( 1 << TM1_CLK_ENABLE )
                + ( 1 << TM3_CLK_ENABLE )
                  + ( 1 << TM2_CLK_ENABLE )
                    + ( 1 << TM4_CLK_ENABLE )
                      + ( 1 << UART1_CLK_ENABLE )
                        + ( 1 << SPI_CLK_ENABLE );

  CLK_PCKENR2 = ( 1 << ADC_CLK_ENABLE );
}

楼主: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define WRITE4_EEPROM_CMD        0x01
#define READ4_EEPROM_CMD         0x02
#define WRITE1_EEPROM_CMD        0x03
#define READ1_EEPROM_CMD         0x04
#define READ_TM1CH1_CAP_CMD      0x05

/*****************************************************
@Fn: Comm1Events()
@Br: UART1串口事件处理
@Pa: 无
@Rt: 无
@Sp: 无
*****************************************************/
void Comm1Events( void ){
  if( uiTenor & UART1_RX_FLAG )
    {
    uiTenor &= ~UART1_RX_FLAG;

    ulong RWAddress;
    ulong RWContents;
    switch( ucBuff[2] )
      {
      case WRITE4_EEPROM_CMD:     /* 写4字节 */
        RWAddress = CharToLong( &ucBuff[3] );
        RWContents = CharToLong( &ucBuff[7] );
        UnlockFlash( UNLOCK_EEPROM_TYPE );
        Write4BytToFlash( RWAddress, RWContents );
        LockFlash( UNLOCK_EEPROM_TYPE );
        break;
              /*
              Master -> FF 0B 01 00 40 00 00 A0 A1 A2 A3
              Slaver -> FF 0B 01 00 40 00 00 A0 A1 A2 A3
              */
      case READ4_EEPROM_CMD:      /* 读4字节 */
        RWAddress = CharToLong( &ucBuff[3] );
        RWContents = Read4BytFromFlash( RWAddress );
        DisassembleLong( RWContents, &ucBuff[7] );
        ucBuff[1] = ELEVEN_LEN;
        break;
              /*
              Master -> FF 07 02 00 40 00 00
              Slaver -> 01 0B 02 00 40 00 00 78 56 34 12
              */
      case WRITE1_EEPROM_CMD:     /* 写1字节 */
        RWAddress = CharToLong( &ucBuff[3] );
        UnlockFlash( UNLOCK_EEPROM_TYPE );
        WriteByteToFLASH( RWAddress, ucBuff[7] );
        LockFlash( UNLOCK_EEPROM_TYPE );
        break;
              /*
              Master -> FF 08 03 01 40 00 00 AA
              Slaver -> 01 08 03 01 40 00 00 AA
              */
      case READ_TM1CH1_CAP_CMD:   /* 读TM1CH1引脚的脉冲宽度 */
        memcpy( &ucBuff[3], &ucCapBuff[0], SEVEN_LEN );
        ucBuff[1] = TEN_LEN;
        break;
              /*
              Master -> FF 03 05
              Slaver -> 01 0A 05 00 09 09 09 09 04 04
              */
      default:
        break;
      }

    ucBuff[0] = SLAVER_HEAD;
    TransmitFrame( &ucBuff[0], ucBuff[1] );
    }
}

楼主: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define FIRST_SECURITY_KEY        0xAE
#define SECOND_SECURITY_KEY       0x56
#define ADD_EEPROM_S8             0x4000
      /* STM8S207S8的CODE空间为64K,而EEPROM的大小为1536字节,即:3页 * 512节/页 */
      /* EEPROM的KEY写入与FLASH的KEY正好相反 */

/*****************************************************
@Fn: InitialFlashReg()
@Br: 初始化闪存寄存器组
@Pa: 无
@Rt: 无
@Sp: 无
*****************************************************/
void InitialFlashReg( void ){
  FLASH_CR1 = FLASH_CR1_RESET_VALUE;
  FLASH_CR2 = FLASH_CR2_RESET_VALUE;
  FLASH_NCR2 = FLASH_NCR2_RESET_VALUE;
  FLASH_IAPSR &= ( uchar )(~( 1 << DUL ));    /* 清除只读DATA区解锁 */
  FLASH_IAPSR &= ( uchar )(~( 1 << PUL ));    /* 清除程序区解锁 */
}
/*****************************************************
@Fn: UnlockFlash()
@Br: 解锁存储器
@Pa: 存储器类型: 不是程序区就是只读数据区
@Rt: 无
@Sp: 2个密钥的操作序列正好相反
*****************************************************/
void UnlockFlash( uchar Type ){
  if( Type == UNLOCK_FLASH_TYPE )       /* 解锁程序区 */
    {
    FLASH_DUKR = SECOND_SECURITY_KEY;
    FLASH_DUKR = FIRST_SECURITY_KEY;
    }
  else                                  /* 解锁只读数据区 */
    {
    FLASH_DUKR = FIRST_SECURITY_KEY;
    FLASH_DUKR = SECOND_SECURITY_KEY;
    }
}
/*****************************************************
@Fn: LockFlash()
@Br: 锁定存储器
@Pa: 存储器类型:不是程序区就是只读数据区
@Rt: 无
@Sp: 无
*****************************************************/
void LockFlash( uchar Type ){
  if( Type == UNLOCK_FLASH_TYPE )
    {
    FLASH_IAPSR &= ~( 1 << PUL );
    }
  else
    {
    FLASH_IAPSR &= ~( 1 << DUL );
    }
}
/*****************************************************
@Fn: InitialFlashReg()
@Br: 写入一字节到指定只读数据区[EEPROM]
@Pa: 指定EEPROM地址与数据内容
@Rt: 无
@Sp: 无
*****************************************************/
void WriteByteToFLASH( ulong Address, uchar Data ){
  *(( __far uchar * ) Address ) = Data;
}
/*****************************************************
@Fn: Write4BytToFlash()
@Br: 写入4字节到指定EEPROM的连续4字节空间
@Pa: EEPROM地址与LONG型数据内容
@Rt: 无
@Sp: 数据写入方式为小端模式
*****************************************************/
void Write4BytToFlash( ulong Address, ulong Data ){
    /* Enable Word Write Once */
    FLASH_CR2 |= ( 1 << WPRG );
    FLASH_NCR2 &= ( uchar )( ~( 1 << NWPRG ));

    *((( __far uchar * )Address ) + 3 ) = *(( uchar * )( &Data )); /* Write one byte - from Highest address*/
    *((( __far uchar * )Address ) + 2 ) = *(( uchar * )( &Data ) + 1 ); /* Write one byte*/
    *((( __far uchar * )Address ) + 1 ) = *(( uchar * )( &Data ) + 2 ); /* Write one byte*/
    *(( __far uchar * )Address ) = *(( uchar * )( &Data ) + 3 ); /* Write one byte - from higher address*/
}
/*****************************************************
@Fn: ReadByteEEPROM()
@Br: 从EEPROM中读取1字节
@Pa: 指定EEPROM地址
@Rt: 读取的CHAR型内容
@Sp: 无
*****************************************************/
uchar ReadByteEEPROM( ulong Address ){
  return(*(( __far uchar* ) Address )); /* Read byte */
}
/*****************************************************
@Fn: Read4BytFromFlash()
@Br: 从EEPROM中读取连续的4字节
@Pa: 指定EEPROM地址
@Rt: 读取的LONG内容
@Sp: 小端模式
*****************************************************/
ulong Read4BytFromFlash( ulong Address ){
  ulong i;
  ulong Temp[2];

  Temp[0] = *(( __far uchar * )Address );
  Temp[0] |= ( *((( __far uchar * )Address ) + 1 ) << 8 );
  Temp[1] = *((( __far uchar * )Address ) + 2 );
  Temp[1] |= ( *((( __far uchar * )Address ) + 3 ) << 8 );

  i = Temp[0] + ( Temp[1] << 16 );
  free( Temp );
  return i;
}
/*****************************************************
@Fn: EraseByteFLASH()
@Br: 擦除EEPROM中内容
@Pa: 指定EEPROM地址
@Rt: 无
@Sp: 无
*****************************************************/
void EraseByteFLASH( uint Address ){
  *(( __near uchar * ) Address ) = 0x00;
}

void Test( void ){
  ulong i;
  UnlockFlash( UNLOCK_EEPROM_TYPE );
  Write4BytToFlash( ADD_EEPROM_S8, 0x12345678 );
  LockFlash( UNLOCK_EEPROM_TYPE );
  i = Read4BytFromFlash( ADD_EEPROM_S8 );
  i = i;
}

楼主: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
@Fn: ConfigPortE()
@Br: 配置端口E
@Pa: 无
@Rt: 无
@Sp: 无
*****************************************************/
void ConfigPortE( void ){
  PE_DDR = ( 1 << PE6 ) + ( 1 << PE5 );
  PE_CR1 = 0;
  PE_CR2 = 0;
}
/*****************************************************
@Fn: ConfigGPIO()
@Br: 配置端口
@Pa: 无
@Rt: 无
@Sp: 无
*****************************************************/
void ConfigGPIO( void ){
  PG_DDR = 0x03;      /* 输出 */
  PG_CR1 = 0x03;      /* 推挽模式 */
  PG_CR2 = 0x00;      /* 速度2MHz */

  ConfigPortE();
}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
@Fn: ConfigCPU()
@Br: 配置处理器及外围
@Pa: 无
@Rt: 无
@Sp: 无
*****************************************************/
void ConfigCPU( void ){
  _DI();
  ConfigClock();

  ConfigGPIO();
  ConfigInterrupt();

  ConfigTimer1();
  ConfigTimer2();
  ConfigT3_PWM2();
  ConfigTimer4();

  ConfigADC10();

  ConfigUART1();
  InitialFlashReg();

  //ConfigWWDG();
  _EI();
}

楼主: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pragma vector = EXTI_A_VECT
__interrupt void PA_ISR( void ){
  if(( PA_IDR & ( 1 << IDR6 )) == 0 )
    {
    uiTenor |= PA6_INT_FLAG;
    }
}

#pragma vector = TM1CC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1_CAPTURE_ISR( void ){
  if( TIM1_SR1 & ( 1 << CC1IF ))
    {
    if( TIM1_CCER1 & ( 1 << CC1P ))   /* 下降沿产生的中断 */
      {
      uiCaptureT1[0] = ( TIM1_CCR1H << 8 );
      uiCaptureT1[0] |= TIM1_CCR1L;

      TIM1_CCER1 &= ~( 1 << CC1P );   /* 改为上升沿捕获 */
      }
    else                              /* 上升沿产生的中断 */
      {
      uiCaptureT1[1] = ( TIM1_CCR1H << 8 );
      uiCaptureT1[1] |= TIM1_CCR1L;

      TIM1_CCER1 |= ( 1 << CC1P );    /* 改为下降沿捕获 */
      uiTenor |= TM1_CAP_FLAG;        /* 一段低电平时间捕获 */
      }
    }
}

#pragma vector = TM2OV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2_UPDATE_ISR( void ){
  if( TIM2_SR1 & ( 1 << UIF ))
    {
    TIM2_SR1 &= ~( 0x01 );

    uiTenor |= TIME2_FLAG;
    }
}

#pragma vector = TM4OV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4_UPDATE_ISR( void ){
  if( TIM4_SR & ( 1 << UIF ))
    {
    TIM4_SR &= ~( 0x01 );

    uiTenor |= TIME4_FLAG;
    }
}

#pragma vector = UART1RX_VECT
__interrupt void UART1RX_ISR( void ){
  ucBuff[ ucIndex++ ] = UART1_DR;

  if( ucIndex >= 2 )
    {
    if( ucIndex >= ucBuff[1] )
      {
      ucIndex = 0;
      uiTenor |= UART1_RX_FLAG;
      }
    }
}

#pragma vector = ADC_VECT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void ){
  ADC_CSR &= ~( 1 << EOC );

  uiADC = ( ADC_DRH << 8 );
  uiADC |= ADC_DRL;
}

#pragma vector = SPI_VECT
__interrupt void SPI_ISR( void ){
  if( SPI_SR & ( 1 << SPI_RXNE ))
    {
    SPI_DR = SPI_DR;

    }
}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
@Fn: ConfigIWDG()
@Br: IWDG初始化
@Pa: 无
@Rt: 无
@Sp: 需要选择字支持
*****************************************************/
void ConfigIWDG( void ){
  IWDG_KR = IWDG_KEY_ACCESS;    /* 写入修改值使能键值 */

  IWDG_PR = ( 1 << IWDG_PR02 ) + ( 1 << IWDG_PR01 );    /* 1.02s时长 */
  IWDG_RLR = 0xFF;
  IWDG_KR = IWDG_KEY_REFRESH;   /* 写入后恢复到保护状态 */

  IWDG_KR = IWDG_KEY_EBABLE;    /* 启动看门狗 */
}
/*****************************************************
@Fn: ClearIWDG()
@Br: 清看门狗IWDG
@Pa: 无
@Rt: 无
@Sp: 无
*****************************************************/
void ClearIWDG( void ){

  IWDG_KR = IWDG_KEY_REFRESH;   /* 清看门狗 */
}

楼主: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
@Fn: ConfigInterrupt()
@Br: 配置中断输入口
@Pa: 无
@Rt: 无
@Sp: 无
*****************************************************/
void ConfigInterrupt( void ){
  PA_DDR &= ~( 1 << PA6 );      /* 配置为输入口 */
  PA_CR1 = ( 1 << C16 );        /* 配置上拉电阻 */
  PA_CR2 = ( 1 << C26 );        /* 使能中断 */

  CPU_CCR |= ( 1 << I1 ) + ( 1 << I0 ); /* 改为最高优先级 */
  EXTI_CR1 = 0;                 /* 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 */
}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Variable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void main( void ){
  uint i = 0;
  ConfigCPU();
  while( 1 )
    {
    if( uiTenor & TIME2_FLAG )
      {
      PG_ODR ^= 0x01;
      PE_ODR ^= ( 1 << PE5 );
      uiTenor &= ~TIME2_FLAG;
      }

    if( uiTenor & PA6_INT_FLAG )
      {
      PG_ODR ^= 0x02;

      ucBuff[0] = 0x11;
      ucBuff[1] = 0x22;
      ucBuff[2] = 0x33;
      ucBuff[3] = 0x44;
      ucBuff[4] = 0x55;
      ucBuff[5] = 0x66;
      ucBuff[6] = 0x77;
      ucBuff[7] = 0x88;
      TransmitFrame( &ucBuff[0], 8 );

      uiTenor &= ~PA6_INT_FLAG;
      }

    if( uiTenor & TIME4_FLAG )
      {
      i++;
      if( i >= 100 )
        {
        PE_ODR ^= ( 1 << PE6 );
        i = 0;
        }
      uiTenor &= ~TIME4_FLAG;
      }

    Comm1Events();
    CalculatePulseLen();

    //RefreshWWDG();      /* 清窗口看门狗,窗口看门狗在硬件复位 */
    }
}

楼主: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
@Fn: ConfigSPI()
@Br: 配置SPI接口
@Pa: 工作模式
@Rt: 无
@Sp: 无
*****************************************************/
void ConfigSPI( uchar WorkMode ){
  SPI_CR1 = 0x00;
  SPI_CR2 = ( uchar )( 1 << SSM );            /* SSI位的值代替NSS脚控制从设备的选择 */
  SPI_ICR = 0x00;
  SPI_SR = ( uchar )( 1 << SPI_TXE );

  SPI_CR1 = ( uchar )(( uchar )( 1 << LSBFIRST )
            + ( uchar )( 1 << BR02 )          /* 波特率 = 2 ^ ( BR[2:0] + 1 ) = Fmaster/32 */
            + ( uchar )( 1 << SPI_CPOL )
            + ( uchar )( 1 << SPI_CPHA ));
  if( WorkMode == SPI_MASTER_MODE )
    {
    SPI_CR2 |= ( uchar )( 1 << SSI );
    SPI_CR1 |= ( uchar )( 1 << MSTR );
    }
  else
    {

    SPI_CR2 &= ~( uchar )( 1 << SSI );
    SPI_CR1 &= ~( uchar )( 1 << MSTR );
    }

  SPI_ICR |= ( uchar )( 1 << RXIE );          /* 使能SPI接收中断 */
}
/*****************************************************
@Fn: EnablesSPI()
@Br: SPI状态
@Pa: 不是打开就是关闭
@Rt: 无
@Sp: 无
*****************************************************/
void EnablesSPI( uchar Type ){
  if( Type == SPI_ENABLES )
    {
    SPI_CR1 |= ( uchar )( 1 << SPE );
    }
  else
    {
    SPI_CR1 &= ~( uchar )( 1 << SPE );
    }
}
/*****************************************************
@Fn: TransmitBySPI()
@Br: 从SPI传输数据
@Pa: 数据组冲以及发送帧的长度
@Rt: 无
@Sp: 无
*****************************************************/
void TransmitBySPI( uchar *Buff, uchar Len ){
  for( uchar i = 0; i < Len; i++ )
    {
    SPI_DR = *Buff++;
    while( SPI_SR & ( 1 << TXE ) == 0 );
    }
}

楼主: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 Excel2000 expression as: v = sin( DEGREE * PI()/180 ) */
/* 0 degree = 0x024A / 2 = 0x0125 = 293 */
/* 10 degree = 0x0125 + sin10 = 344 */
#define SIN_WAVE_LEN        36
const uint SIN_TABLE[SIN_WAVE_LEN] = {
        9376, 9312, 9088, 8752, 8272, 7696,
        7040, 6288, 5504, 4688, 3872, 3088,
        2352, 1680, 1104,  624,  288,   64,
           0,   64,  288,  624, 1104, 1680,
        2352, 3088, 3872, 4688, 5504, 6288,
        7040, 7696, 8272, 8752, 9088, 9312
};

volatile uchar ucSinIndex = 0;

#pragma vector = TM3CC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3_UPDATE_ISR( void ){
  if( TIM3_SR1 & ( 1 << CC1IF ))
    {
    TIM3_SR1 &= ~( 1 << CC1IF );
    LoadValueOfPWM();
/* 固定脉宽试验 */
//  TIM3_CCR1H = ( uchar )( PERCENT_080 >> 8 );
//  TIM3_CCR1L = ( uchar )( PERCENT_080 );
                  /* F = 30Hz, Duty = 80% High-level */
    }
}

/*****************************************************
@Fn: ConfigT3_PWM2()
@Br: Timer3的初始化为PWM模式1
@Pa: 无
@Rt: 无
@Sp:
     Timer2,Timer3,Timer5 是通用16位定时器.
*****************************************************/
void ConfigT3_PWM2( void ){
  TIM3_PSCR = ( 1 << PSC02 );
                        /* Configure TIM3 prescaler = 4 */
                        /* Fck_cnt = Fck_psc / 2 ^[3:0] */

  TIM3_CCMR1 = ( 1 << OC1M02 ) + ( 1 << OC1M01 ) + ( 1 << OC1M00 )
                + ( 1 << OC1PE );
                        /* 输出比较1预装载使能, PWM模式2 */
  TIM3_CCER1 = ( 1 << CC1P ) + ( 1 << CC1E );
                        /* OC1低电平有效, 使能TIM3_CH1引脚功能 */

  TIM3_ARRH = 0x2F;     /* 确定频率 */
  TIM3_ARRL = 0xFF;
  TIM3_CNTRH = 0x24;
  TIM3_CNTRL = 0xA0;
                        /* ARR一定要大于CNT,否则输出波形不正确  */
  TIM3_CCR1H = 0;       /* 初始化TIM3_CH1引脚缓冲器为零  */
  TIM3_CCR1L = 0;

  TIM3_SR1 &= ~( 1 << CC1IF );              /* 清空中断标志 */

  TIM3_CR1 = ( 1 << ARPE ) + ( 1 << CEN );  /* 自动重载及计数器使能 */
  TIM3_IER = ( 1 << CC1IE );                /* 使能中断 */
}
/*****************************************************
@Fn: LoadValueOfPWM()
@Br: 载入波表值
@Pa: 无
@Rt: 无
@Sp:
     Timer2,Timer3,Timer5 是通用16位定时器.
*****************************************************/
void LoadValueOfPWM( void ){
  TIM3_CCR1H = ( uchar )( SIN_TABLE[ ucSinIndex ] >> 8 );    /* 2.5赫正弦波 */
  TIM3_CCR1L = ( uchar )( SIN_TABLE[ ucSinIndex ] );
  ucSinIndex++;
  if( ucSinIndex >= SIN_WAVE_LEN )
    {
    ucSinIndex = 0;
    }
}

楼主: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
@Fn: ConfigTimer1()
@Br: 捕获TIM1CH1[PC1]引脚上按键产生的脉冲宽度.
@Pa: 无
@Rt: 无
@Sp: 无
      * 时钟在CLK_PCKENR1中被关闭时所有设置不能写入到寄存器中.
      * Timer1 是高级16位定时器.
      * 向下计数能得到精确的时间长度值.
*****************************************************/
void ConfigTimer1( void ){
  PC_DDR &= ~( 1 << PC1 );        /* 配置为输入口 */
  PC_CR1 = ( 1 << C11 );          /* 配置上拉电阻 */

  TIM1_PSCRH = ( 1 << PSC11 ) + ( 1 << PSC10 );
  TIM1_PSCRL = ( 1 << PSC07 ) + ( 1 << PSC06 )
                + ( 1 << PSC05 ) + ( 1 << PSC02 )
                  + ( 1 << PSC01 ) + ( 1 << PSC00 );
                                  /* 分频率为PSCR[15:0] + 1 = 1000 */
  TIM1_CNTRH = 0x46;
  TIM1_CNTRL = 0x50;
  TIM1_ARRH = 0x46;
  TIM1_ARRL = 0x50;
                        /*
                                18,000,000
                        CNTR = ------------ = 0x4650
                                  1,000
                        */
  TIM1_CR2 = 0;                   /* CC1输入管脚连到TIM1_CH1 */

  TIM1_CCMR1 = ( 1 << CC1S00 );   /* 连接到TIM1_CH1引脚,无滤波,无分频 */
      /* 注:CC1S仅在通道关闭时(TIM1_CCER1寄存器的CC1E=0)才是可写的. */

  TIM1_CCER1 = ( 1 << CC1P )      /* 下降沿有效 */
                + ( 1 << CC1E );  /* 捕获使能 */

  TIM1_SR1 &= ~( 1 << CC1IF );    /* 清除捕获标志 */
  TIM1_SR2 &= ~( 1 << CC1OF );    /* 清除重复捕获标志 */
  TIM1_IER = ( 1 << CC1IE );      /* 捕获中断使能 */
  TIM1_CR1 = ( 1 << DIR )         /* 向下计数 */
                + ( 1 << CEN );   /* 使能计数 */
}
/*****************************************************
@Fn: CalculatePulseLen()
@Br: 计算脉冲的时间长度
@Pa: 无
@Rt: 无
@Sp: 无
*****************************************************/
void CalculatePulseLen( void ){
  ulong Temp;
  uchar Buff[7];
  if( uiTenor & TM1_CAP_FLAG )
    {
    if( uiCaptureT1[0] <= uiCaptureT1[1] )
      {
      uiCaptureT1[0] += PRELOAD_VALUE_1S;
      }
    Temp = uiCaptureT1[0] - uiCaptureT1[1];    /* 捕获计数长度 */
      /*
      计算脉宽
          脉冲时钟 clk = 捕获值 * 分频倍率
                       = i * 1000

               脉冲时钟     11,995,575
          t = ---------- = ------------ = 0.66642 s
              系统时钟      18,000,000
      */
    Temp = Temp * 1000;
    Temp = Temp / 18;                 /* 放大1,000,000倍 */

    Buff[6] = Temp % 10;
    Temp /= 10;
    Buff[5] = Temp % 10;
    Temp /= 10;
    Buff[4] = Temp % 10;
    Temp /= 10;
    Buff[3] = Temp % 10;
    Temp /= 10;
    Buff[2] = Temp % 10;
    Temp /= 10;
    Buff[1] = Temp % 10;
    Temp /= 10;
    Buff[0] = Temp % 10;

    memcpy( &ucCapBuff[0], &Buff[0], SEVEN_LEN );

    uiTenor &= ~TM1_CAP_FLAG;
    }
  free( Buff );
}

楼主: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 Timer4, Timer6 */

/*****************************************************
@Fn: ConfigTimer4()
@Br: Timer4初始化为定时器方式
@Pa: 无
@Rt: 无
@Sp: 计算CNT值的方法与其他处理器的不一样.
     Timer4, Timer6 是基本8位定时器.
*****************************************************/
void ConfigTimer4( void ){
  TIM4_PSCR = ( 1 << PSC02 ) + ( 1 << PSC01 ) + ( 1 << PSC00 );
                        /* Configure TIM4 prescaler = 128 */
                        /* Fck_cnt = Fck_psc / 2 ^[2:0] */

  TIM4_ARR = 0xFF;      /* TIM4的自动装载寄存器 */
  TIM4_CNTR = 0xFF;     /* TIM4的计数器 */
                        /*
                                18,000,000
                        CNTR = ------------ = 140,625

                        中断一次的时间
                        t = 256 / 140,625 = 0.0018204 s
                        */
  TIM4_CR1 = ( 1 << ARPE ) + ( 1 << CEN );  /* 允许自动重装载,使能计数器 */
  TIM4_IER = ( 1 << UIE );                  /* 允许更新中断 */
}

楼主: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 Timer2, Timer3, Timer5 */

/*****************************************************
@Fn: ConfigTimer2()
@Br: Timer2初始化为定时器方式
@Pa: 无
@Rt: 无
@Sp: 计算CNT值的方法与其他处理器的不一样.
     Timer2,Timer3,Timer5 是通用16位定时器.
*****************************************************/
void ConfigTimer2( void ){
  TIM2_PSCR = ( 1 << PSC03 ) + ( 1 << PSC01 );
                        /* Configure TIM2 prescaler = 1024 */
                        /* Fck_cnt = Fck_psc / 2 ^[3:0] */

  TIM2_ARRH = 0x44;     /* TIM2的自动装载寄存器 */
  TIM2_ARRL = 0xAA;
  TIM2_CNTRH = 0x44;    /* TIM2的计数器 */
  TIM2_CNTRL = 0xAA;
                        /*
                                18,000,000
                        CNTR = ------------ = 0x44AA
                        */
  TIM2_CR1 = ( 1 << ARPE ) + ( 1 << CEN );  /* 允许自动重装载,使能计数器 */
  TIM2_IER = ( 1 << UIE );                  /* 允许更新中断 */
}

楼主: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
@Fn: ConfigUART1()
@Br: 配置USART1
@Pa: 无
@Rt: 无
@Sp: 无
*****************************************************/
void ConfigUART1( void ){
  UART1_SR = ( 1 << RXNE );     /* 使能接收 */
  UART1_CR1 = 0;                /* 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 */
  UART1_CR3 = 0;                /* 1个停止位 */
  UART1_CR4 = 0;
  UART1_CR5 = 0;

        /*
                       Fmaster     18,000,000
        Baud rate = ------------ = ---------- = 7500 = 0x1D4C
                      UART_DIV       2400
        UART_BRR1 = UART_DIV[11:4]
        UART_BRR2 = UART_DIV[15:12] | UART_DIV[3:0]
        */
  UART1_BRR2 = 0x1C;
  UART1_BRR1 = 0xD4;           /* 2400bps @ 18MHz,先写BRR2再写BRR1 */

  UART1_CR2 = ( 1 << RIEN ) + ( 1 << TEN ) + ( 1 << REN );
                              /* 接收中断使能, 发送与接收使能 */
}
/*****************************************************
@Fn: TransmitFrame()
@Br: 从UART1发送数据
@Pa: 缓冲指针及长度
@Rt: 无
@Sp: 无
*****************************************************/
void TransmitFrame( uchar *Buff, uchar Len ){
  for( uchar i = 0; i < Len; i++ )
    {
    while(( UART1_SR & ( 1 << TXE )) == 0 );
    UART1_DR = *Buff++;
    _NOP();
    }
}

楼主:
#include "ioSTM8S207S8.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Author: EighthArmy @ July.2010 */

/*
对窗口看门狗的应用理解:
    在一个程序线程中,如果在特定的时间内,操作没有被完
成,则由该窗口看门狗实现复位,而不是传统操作上的死机,
例如,
    在由CPU对一个芯片进行读数据的操作过程中,因硬件的
问题导致CPU在此操作中死循环而无法退出,那么,可以由这个
WWDG设置一个时间级限,如果在此极限中若没有将WWDG停止,
则复位发生.
*/
/*****************************************************
@Fn: ConfigWWDG()
@Br: WWDG初始化
@Pa: 无
@Rt: 无
@Sp: 无
*****************************************************/
void ConfigWWDG( void ){
  WWDG_WR = 0x7F;
  WWDG_CR = ( uchar )(( 1 << WDGA ) + 0x7F );
  WWDG_WR = 0x6F;
}
/*****************************************************
@Fn: RefreshWWDG()
@Br: 更新WWDG
@Pa: 无
@Rt: 无
@Sp: 无
*****************************************************/
void RefreshWWDG( void ){
  uchar Temp;
  Temp = WWDG_CR & ~( 1 << WDGA );
  if( Temp < WWDG_WR )
    {
    WWDG_CR = ( uchar )(( 1 << WDGA ) | 0x7F );
    }
}

楼主:
S207的资源几乎一网打尽.

上述如有错误,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太多了,还是整理份文件上传吧,这看的有点晕

网友B(2014-05-07):
你好 我想问一下10楼中定时器1 脉冲捕获 uiCaptureT1[0] 和 uiCaptureT1[1]  具体是怎样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