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地问题

楼主(2010-10-13):
CAN通讯地问题,不同的控制器通过CNA进行通讯,但地却不是同一个地,如何是好?控制芯片所用电源是通过变压器提供的,已隔离,所以对于不同的控制器的CAN通讯电路其电源完全隔离的,这样是否可行啊,请教CAN通讯高手啊

网友A:
can是差分信号呀

网友B:
不用地的

网友C(2010-11-12):
can 虽然是差分信号, 但其实还是同一地电位的. 当然,  CAN 的收发器具有很强的抗共模(地电位差)能力. 所以 CAN 的两个节点的地电位即使有一定的电位差, 也能正常通信.
对于不同的控制器的CAN通讯电路其电源相互完全隔离, 那是最好条件. 不过要假想 CAN 连接里有跟地线在里面. 也就是说, 电源完全隔离的控制器连上 CAN 以后,  它们之间就不再是完全隔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