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不到中颖的型号

楼主(2010-10-13):
官网上下载了KEIL(UV3)插件,也安装了,但为什么有KEIL还是选不到中颖的型号呢?

网友A:
DEVICE选项里有吗?

楼主:
C:\Keil\UV3\SinoDevice

网友B:
你看下根目录下有没有sinodevice

网友B:
哦,有了啊,那就奇怪了

楼主:
要重新建项目才可以看见?

网友C:
重新打开就行啊

楼主:
哦,我说呢,之前没见过啊

网友D:
有需要帮助的吗

网友E:
我能不能这样开发:

1、安装KEIL(UV3)插件,使得device里可选中颖8位MCU;
2、项目里选例如SH89F52,程序仿真通过,生成hex文件。

再往下请问,如何烧写用户程序?像华邦W77E58我是用TOP编程器烧写的,完成后插到标准51最小系统板上就能运行。SH89F52/88F54/88F516也是40脚DIP51兼容,应该理论基本上也可以直接在标准51板上运行;——细节忽略。那么,如何离线烧写用户程序?用什么工具?——价格无所谓。

楼主:
楼上这位前辈。。。

网友E(2010-11-12):
明白了一点,可以用Pro-06离线烧写所有中颖单片机。

可是Pro-06哪里买?——不能烧写固化,玩什么中颖?

网友F:
可以用串口烧写,SLAB工具也行。Pro-06是量产烧写工具,还是很贵的。你可以询问给你IC的代理商,SLAB工具是否可以送一套给你。

网友G:
选项里有

网友H:
可以送吗

网友D:
需要帮助可以找我们啊,选型表,仿真JET-51,我们这里都有的。
电话:13760300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