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电子的高低边开关

楼主(2010-10-13):
请问:有短路保护的、用于汽车上的MOSFET吗?另外,如何在不打开负载的前提下,可以判断负载已经短路了?

网友A:
选适当规格的MOS管就是,功率器件不讲究是否专用于汽车上。判断负载短路可测量其电阻,如果是电路,做限流保护就是。

楼主:
我说的是在电路中识别出来,而不是要判断mosfet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