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助,手机锂电池的三个电极

楼主(2010-10-13):
手机锂电池,上面是三个电极,+/-,然后一个什么也没写的极
这三个电极都是干嘛用的呢?
正负电极我知道,就是正极和负极,那另外那个是干嘛用的呢?
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可能是空脚,也可能是地线,也可能接NTC,多了,拆开看看。

网友B:
NOKIA手机里就有三个点的电极,一正一负,还有一个也是负,但是是接一个NTC下地的. 可以避免手机电池高温时危险工作。

网友C:
有些是不同阻值的电阻,用于识别电池型号,后来热敏电阻,用于保护电池,再后来是类似IIC的串行总线接口,所以有些非原装电池就要**后才能使用。

网友D:
我估计
那是嵌入到电池里的温度传感器引线。不管是NTC还是PTC。

网友E:
我的电池好像那个未标识的也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