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10-13):
电池(3节CR15270/CR2电池)供电,需要转为5V、3V、2.5V,板子工作电流不超过50mA,请帮忙推荐稳压器件。
7805?LDO?DCDC?
如果减为2节供电,选什么稳压器件合适?

网友A:
ldo可以了吧,一个一个分的,5V分3V和2.5V的

网友B:
7805转成5v,然后用这个5v转成其他电压就好了。

网友C:
9V叠层电池通常仅适合不超过20mA的放电是流,GB是600欧放电12小时,目前做得好的南俘,20mA放电容量不超过200mAH,100mA放电的话,撑不过一小时

楼主:
电源是3节CR15270/CR2电池

楼主:
找到一个LM1117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