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极管的特性曲线的质疑

楼主(2010-10-13):
该电路输出端有4.2V电压,非常不正常:用万用表测R15两端电压小于0.01V(既然BE结电压只有0.01V,那么Q2应该没有导通,但输出就是有4.2V)。
(短路R15之后输出消失)

这是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0.3V以下时是没有基极电流的,而从以上的测试结果来看,却不是这样,0.01V的Vbe , Q2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A:
短路R15之后----R15没有电压----当然没输出了

楼主:
表达有误,已经在一楼更正!

楼主:
如果是漏电,不可能漏到刚好4.2V,所以一定是存在闭环反馈,也就是说,Q2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B:
楼主的电路不对,R15上没有电流当然没有压降,Q1的基极必需提供正向电流激励。

楼主:
我只想知道,Vbe = -0.01V,Q2 能导通吗?

楼主:
有点线索了:在Q2基极发现这样的波形

楼主:
整个系统就是脉冲工作的,再不能相信万用表了.....

楼主:
差点对整个电子学教案产生怀疑!!!

网友C:
看题目就不对,怎么能叫“质疑”呢?
要相信万用表,也要相信示波器,但是不能过分相信自己!
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是0V,只能表明这个直流平均电压是0V。

网友D:
回头仿真下看看

网友E:
楼主的电路不对,R15上没有电流当然没有压降,Q1的基极必需提供正向电流激励。
引用 网友B:

赞同

网友F:
长见识了!:victory:

网友G:
你把你上面那个图删掉吧,容易误导大家。Q1的接法明显跟实际电路的不一样,也有错误。

实际电路中下面的运放 IC1C输出是不是脉冲呀?

楼主:
IC1c输出正是脉冲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