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频电路怎么理解的?

楼主(2010-10-13):
(无正文)

网友A:
主要是那个三极管,怎么振荡起来的
我那天想仿真,结果失败了······
大侠能分析一下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吗?

楼主:
我也迷茫着,师傅们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求助各位···

楼主:
那个三极管能振荡起来吗?为什么能振荡起来?

网友B:
那个J理解成电容?:funk:

网友C:
变压器相位不对。要调换变压器同名端位置才会起振。参考下图: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想问一下。正反馈在哪里呢?没有电容,不是LC谐振,那单靠一个电感能起振吗?求助~!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想问一下。正反馈在哪里呢?没有电容,不是LC谐振,那单靠一个电感能起振吗?求助~!
8# xmar

网友A:
小弟不才,试着分析一下8楼xmar兄的那个电路,希望大侠们能指出分析不当之处,谢谢
假如变压器是1:2的,变压器四个脚的电压分别为V1,V2,V3,V4,
当然,V3=0.V4<0
V12(变压器1脚2脚之间的电压)=(1/2)V34.
对三极管来说,Vc=3v,Vb略小于3v,Ve=V4。
所以,三极管将达到饱和导通,一下子将把vc拉低到比ve大0.3V左右,比Vb小0.4左右
从而导致V12一下子反向了,三极管一下又截止掉了。
三极管截止,然后又重新开始达到导通状态。
一直这样重复着

以上是个人愚见,望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