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数字转换器

楼主(2010-10-13):
我现在需要一款时间数字转换器的芯片,我只找到了国外ACAM公司的产品,TDC-GPX(可以达到10ps),不知道国内或者其他公司有无类似的产品,若谁知道,请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A:
没听说过有时间数字转换器,如果有,大概就是脉冲计数器,更通俗地说该是一个时钟吧。

楼主:
简单的可以这么说,更通俗点,就类似一个比赛用秒表。
我给他一个启动信号,一个停止信号,他能把直接的时间告诉我。
就是精度上不同,我需要10ps左右,而且希望是一个集成芯片

网友A:
10 ps = 0.010 us
也就是100 MHz的计数脉冲。
这个频率挺高,不知道什么芯片能行,俺一般是跟不上形势的,等等吧

网友A:
这种情况,你需要提供最长时间要求,也就是最大量程。此外还有输出方式要求,比如长时间时是否需要进行其它转换(象61分1秒又10皮秒这种数据,是否需要转换成1小时61分1秒又10皮秒之类)
数据转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要讲明。

楼主:
其实我是用于距离测量,我所需要的测量范围能够达到10000m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对于光速,10000m=ct/2,这就是量程。

楼主:
10ps=10X10(-12)s
0.010us=0.01X10(-6)s
两者并不等吧。
国外已经有相关的芯片了(见link),只是国内我只见于论文,没找到实物。
http://www.acam-usa.com/GPX.html
4# iC921

网友A:
对不起,当时记漏了一个ns,因此搞错了。
谢谢您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