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通信只能接受第一个字节的数

楼主(2010-10-13):
用EM-STM3210E开发板,写了一个简单的串口通信代码,STM32不能正常接收数据,只能接收到第一个字节的数,就是说我上位机发“fa010203”,单片机收到数返回给PC机的数是“fafafa”
代码如下:

  while (1)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static int k = 0;
       RxBuf1[k]=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1->DR;
       TxBuf1[k]=RxBuf1[k];
       USART_SendData(USART1,TxBuf1[k]);
       k++;
        k = k%8;
     }
   }

楼主:
可以看到RXNE始终为0

网友A:
前面代码一堆,就是没贴串口初始化代码,没法判断

楼主: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1 configuration ------------------------------------------------------*/
  /* US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 Clock disabled
        - USART CPOL: Clock is active low
        - USART CPHA: Data is captured on the middle
        - USART LastBit: The clock pulse of the last data bit is not output to
                         the SCLK pin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多谢sjnh兄弟,上面是串口初始化代码

楼主: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哈,实在搞不定了:(

楼主:
在线等,希望高手早点出现

网友B:
高手来了!

楼主:
高手来了!
引用 网友B:

那就帮忙解答一下哈,谢了

网友C:
/* Enable US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楼主:
/* Enable US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zhangdinggang ”兄弟,按照你的设置后,现在能够进入If语句,但每次读到的数都是第一个字节,后面字节的数读不到。
串口助手发“aabbcc”,下位机收到然后返回来的是“aaaaaa”

网友D:
主程循环中试一下以下代码:
  while (1)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RxBuf1[0]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1->D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USART_SendData(USART1, RxBuf1[0]);
     }
   }

楼主:
主程循环中试一下以下代码:
  while (1)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RxBuf1[0]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1->DR;
       USART_ClearITPendi ...
引用 网友D:

试过了,还是不行,发“bc”,只能收到“b”

楼主: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static int k = 0;
                RxBuf1[k]=USART_ReceiveData(USART1);
                Delay(100);
                RxBuf1[k]=USART_ReceiveData(USART1);
                TxBuf1[k]=RxBuf1[k];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USART_SendData(USART1,TxBuf1[k]);
                k++;
                k = k%8;
        }

我改了一下程序,读一次DR寄存器后,延时1S,然后再读,读到的还是第一个字节的,不是DR寄存器被读走以后,应该自动清除,放下一个字节么?

楼主:
在线等哦

网友E:
试一下下面的代码:(另外,注意你的PC机的串口配置与STM32的配置是否一致)
while (1)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static int k = 0;
           RxBuf1[0]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1->DR;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RXNE);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RxBuf1[0]);

            k++;
            k = k%8;
     }
}

网友C:
不要 Delay(100); 这样就溢出了。
你可能是每次发aabbcc 下位只收到a 剩下的溢出了。

楼主:
试一下下面的代码:(另外,注意你的PC机的串口配置与STM32的配置是否一致)
while (1)
  {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static int k = 0;
           ...
引用 网友E:

pc跟stm32的配置是一样的,而且能够收发一个字节,也能说明配置没有问题了吧?
上面这段代码试过了,还是只能收一个字节,发“bc”收到“b”

楼主:
不要 Delay(100); 这样就溢出了。
你可能是每次发aabbcc 下位只收到a 剩下的溢出了。
引用 网友C:

没有延时也不行的

网友E:
USART_WordLength_8b;---对应的PC,你使用的是什么?

楼主:
USART_WordLength_8b;---对应的PC,你使用的是什么?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串口助手,数据位8

楼主:
发bc,收到b
代码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static int k = 0;
           RxBuf1[k]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RXNE);
           if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RxBuf1[k]);
            k++;
            k = k%8;
     }

123.JPG (45.31 KB )

网友E:
你设置的是:USART_StopBits_1
但是你的PC端设置的是2个停止位

楼主:
哦,是瞎式的时候改了,没有改回来,与这个也没有关系

网友E:
我用的串口助手,数据位8
引用 楼主:

8位数据,1位停止位,应该是USART_WordLength_9b吧。。。。

楼主:
8位数据,1位停止位,应该是USART_WordLength_9b吧。。。。
引用 网友E:

USART_WordLength_9b也不行

楼主:
终于解决了,是主循环里面有其他的程序导致了接受第二个字节时已经有一个较长的延时,串口溢出了,很菜的问题,耽误大家时间了,谢谢大家

网友F(2011-05-04):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可是现在还没调试过来,希望楼主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F:
我的程序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不成功,我把程序放到main函数中调试的,况且老是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

网友F:
中断程序如下: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接受数据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楚标记位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xCounter = RxCounter % 8;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
    }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读SR,再读DR寄存器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读SR其实就是清除标志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DR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0')                                       //判断是否接受完成
    {
      RxBuffer[RxCounter] = '\0';
      // Disable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1);                                          //切换到发送模式
      RxCounter = 0;
    }
  }

   //发送 数据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为什么 就 死了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TXE);                              //清楚标记位
    // Write one byte to th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TxBuffer1[0] = 'A';
    TxBuffer1[1] = 'C';
    TxBuffer1[2] = 'K';
    TxBuffer1[3] = '\0';

    while(TxBuffer1[TxCounter] != '\0')
    {
      USART_SendData(USART1,TxBuffer1[TxCounter]);//发送ACK信息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TxCounter ++;
      RxCounter = RxCounter % 8;
    }
    TxCounter = 0;
    Delay(6000000);

    TxBuffer[0] = Charg_Vin;
    TxBuffer[1] = Charg_Vin >> 8;
    TxBuffer[2] = Charg_Voltage;
    TxBuffer[3] = Charg_Voltage >> 8;
    TxBuffer[4] = Charg_Current;
    TxBuffer[5] = Charg_Current >> 8;
    TxBuffer[6] = Charg_Distance;
    TxBuffer[7] = Charg_AutoDoor;
    TxBuffer[8] = Charg_Connect;
    TxBuffer[9] = '\0';

    while(TxBuffer[TxCounter] != '\0')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fer[TxCounte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TxCounter ++;
      RxCounter = RxCounter % 8;
    }

    if(TxBuffer[TxCounter] == '\0')                                             //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
      //Disable the USART1 Transmit interrup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1);                                        //切换到接受模式

      TxCounter = 0;
    }
  }
}

希望楼主以及其余大侠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G(2011-11-23):
你查一下RXNE,是怎么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