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高速回路的问题 求达人

楼主:
麻烦问下 这个回路为什么是高速回路 难道就是因为 TR2的存在吗
假如TR2的这部分回路不存在 光耦出来直接接R8 会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速度变慢呢
求解惑

网友A(2010-10-13):
这不是什么高速回路,TR2的引入只是增加了光耦输出的灵敏度而已,光耦输出可以以较小的电平变化实现逻辑转换,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光耦的响应速度(这是光耦中三极管工作点的原因),但本身并非什么高速电路,能提升的响应速度也有限,需要真正的高速隔离应采用高速光耦。

楼主:
感谢回答 还有点不懂的地方 麻烦问下
TR2的存在 使得只要很小的光耦IC值 就可以使得TR2得到一个很大的IC值
光耦的IC输出不是跟IF CTR有关系的嘛 那就是说出来的IC值是一定的 这样的话 直接接入MPU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三极管只要较小的电流就能导通,可以让电路延时变短,但不能改变光耦的tr与tf,最后的极限速度还是受到光耦的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答复
我的问题是如果去除TR2这块部分呢 速度是变快了还是变慢了呢
因为多了这个部分 传送信号的时候不是通过了更多的元器件嘛 这样岂不是变慢了
这个环境比较迷茫 忘解答

网友B:
TR1,TR2因为需要的电路小,TR饱和导通了,光耦可能都没完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