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大侠们帮我看下这个LM2576电压翻转电路

楼主(2010-10-13):
这个简单的LM2576 - 5.0负压产生电路直接用在给运放供负电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什么保护吗?+5V电从USB口取

原来是这个电路在使用LM2576-12时,输入+12V时,能输出-12V,电路工作正常,可以给运放供电,不知道现在换成5V时会是什么效果?

楼主:
……问题太弱了?这个电路图很普遍,应该都见过,不过输入都写着“7V-25V(上限忘了)”,如果输入5V,换成LM2576-5.0会不会出问题?E文的名词看不懂

网友A:
如果输入下限能满足的话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B:
把万用表的表笔翻转量就是正,跟负了,你这样能出负5伏?

楼主:
3楼:
我重新找了一下那个电路
如果输入是5V,电路还能输出-5V吗?为什么要满足下限?
在另一个电路中使用LM2576-ADJ,输入是+4.5~30V,输出-1.3~-25V

楼主:
我不是专门搞电源的,各位电源大侠给大概说一下呗,谢谢啦!!我急着用

网友C:
采样电路不对

楼主: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网友D:
你那个电路的第5脚ON/OFF的电压应该是负极性的,应该电路要加以修改,但是有你接的是正电位,具体的我没有做过实验,你看要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