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口的笨笨的问题

楼主(2010-10-13):
STM8, AD, pc, AI, PCB
STM8应该是总共有7个AD口,但是为什么在管脚图上PC4标有AIN2功能    PD2上标有AIN3的功能呢? 害得我设计的时候把这两个口线当AD功能用了,PCB也画错了。哪个大侠能解释一下?让我心里舒畅点。

网友A:
你在哪个数据手册上看到PC4标有AIN2功能    PD2上标有AIN3的功能?
: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下这个文件里管脚图

网友B:
你怎么知道错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框架图里写了STM8S903K3就只有7个AD口吧,AIN0~AIN6已经7个了。但是管脚功能图上有两个AIN2和AIN3,难道这个没有冲突?

网友C:
按说明书表述,得重新做remap才能用,看管脚说明最右侧栏目,见p23第21和27项。

网友D:
PC4和PD2的AINx具有模拟口功能是需要开启重映射之后是模拟输入口。看规格书下面的引脚具体说明啊,不要见到树木就是森林哦。

楼主:
;P 我是个懒鬼,没那么仔细去看书的。

网友E:
那你自己要勤快点啊,才不会事倍功半。

楼主:
前辈们教育的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