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做过STM32 SDIO的大侠们

楼主(2010-10-13):
我在做一个有关SD卡的项目,项目对SD卡读写速度要求较高。我的芯片是STM32F103ZET6,现在用了一块SDHC的卡,卡的时钟现在用24MHz。4线读写。理论上可以有12MB/S的速度,现在用了STM32提供的V4.2.0版本的库,DMA模式。发现SD_ReadBlock实际读取速度仅1MB/S, SD_ReadMultiBlock (8Sector每次)速度也差不多3~4MB/S。如果换Polling或者中断模式速度相差无几。用示波器接在SD卡总线上观察发现CMD发出后Response很快能回来但是数据会等上几百us才出来。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提高SDIO读写速度。

网友A:
SD手册你有没有?不大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换个卡试试

网友B:
LZ这个SDHC的卡可以达到的最快读取速度是多快?卡常常达不到理论上12MB/S的速度。
建议用读卡器读读这个SDHC的卡,看有多快。

楼主:
回2F:此卡我在前一个项目用AT91SAM3中做过,USB MSD可以稳在12MB/S以上。但是这款MCU最近都断货,所以现在改用STM32。
回3F:此卡最快速度支持50MHz的时钟(前一个项目我用48MHz时钟),我现在STM32下跑24MHz时钟。但是实测速度1MB/S。

楼主:
急啊~
现在就卡速度上了

网友C:
有点奇怪的现象

网友B:
回2F:此卡我在前一个项目用AT91SAM3中做过,USB MSD可以稳在12MB/S以上。但是这款MCU最近都断货,所以现在改用STM32。
回3F:此卡最快速度支持50MHz的时钟(前一个项目我用48MHz时钟),我现在STM32下跑24MHz时钟。 ...
引用 楼主:

那就不难:用示波器看,AT91SAM3驱动该SD卡 跟 STM32驱动该SD卡 波形有哪些主要区别,然后进行改进

网友D(2013-04-15):
多块读或多块写,速度就提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