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对讲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13):
现在我这里有20个人,准备每人配一个对讲机。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假如这20个人或多个人同时在通话(一对一或者语音会议),那么如何有效的避免彼此的干扰呢?
还望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网友A:
必需使用不同频道,高档对讲机支持集群会话,这时就可一起对讲了,想不受干扰只能单独设定频道。

楼主:
那如果人很多,大家都在讲,频道如何设定?怎么安排呢?

网友A:
事先约定,比如公共频道是多少,紧急频道是多少,工作频道是多少,备用频道是多少等等。

网友B:
可以给设置不同的亚音,只有需要互相对讲的人才设置相同的亚音。

网友C:
普通对讲机是很难实现你的要求的,对讲机本身就是半双工独占式的
只能大家约定,遵守电台使用规范,发言前守听,不打断别人通话
对讲机有他的适用范围,不是万能的

网友D:
你的想法目前市面上的对讲机都不能实现,而且也没有这么应用对讲机的,试想开会的时候20个人同时说话,结果是所有的人说的都听不到。单纯从技术上说,你需要20个全双工的对讲机,且有组网功能(TDMA或CSMA),而在整个网络里,一般也只设定4台为全双工模式,其他的还是半双工模式。

网友E:
1个主讲,其他全部听,是可以的

网友F(2011-01-12):
双工也完成不了这个要求,
必须有先进先退,及主控台的系统,

网友G:
锁定装置。有人在讲话,则该频道 频率,不准在被发射。单频率上,同时只能一个 功率在传播

网友G:
接收到,某界限值得电平后,该频率锁定不准发。待对方讲完,可发。但该发的人,要讲话短、快捷。别占用频道

网友H(2011-02-13):
是否还能考虑加上亚音频调制试试?

网友I:
哈哈,采用最古老的调幅调制,即可同频了。

因为调幅是幅度叠加、解调,所以别的信号、干扰也会叠加上去,同时能够听到。
——而恰恰因为这一点,航空通讯、调度才采用的调幅方式来调制,免得出现压话筒时完全听不到的问题(要是听不到就大条了!)

网友J(2013-12-27):
现在有种新型对讲机 数字对讲机  可以设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J:
现在有种新型对讲机 数字对讲机  可以设置的

详询QQ752966697  15617807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