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模拟并行Flash w29c040问题

楼主(2010-10-13):
大家好,我现在用笙泉mpc82c516单片机接w29c040,由于此单片机无PSEN,w29c040的地址线及WE、CE、OE全部用IO线连接,现在问题是怎么都读不出数据来,请问各位大侠这样连接是否行的通呢?

网友A:
当然行得通
不行是你的软件或硬件有问题

网友B:
硬件连接和软件结合生成W29C040要求的时序便可。

如果能够正确地识别“制造商ID”和“芯片类型ID”,你就成功大半了。

网友C:
多看时序图

楼主:
多谢大家提醒,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忽视了W29C040在前16KB和后16KB都有一个boot block,对这两个范围读写都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