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封装函数库的问题 请教

楼主(2010-10-13):
1.这样一个问题
我在用KEIL封装库时发现,把头文件也封装进去了,不要头文件封装不了,说编译错误。头文件中我定义了参数 端口,LOG 这样一来就死了。
2.因为我的头文件是参数,我想在封装完后,参数还可以修改 不知道怎么办?
比如:我封装一个LCD显示驱动函数库,现在我想改定义的端口,改变LOG 或是其它参数
请指教 或讨论一下 库文件的制作和调用

我的想法:
1.定义的端口
类似于这样的做法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2.定义LOG
  类似于
  函数库内:LOG[4];
调用或 修改LOG
  LOG[]={"XXXX"};
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办法 或正确否 请指正
3.像这样也定义进去了 不知道咋弄了  不能修改了 死了。。。
我想改为GPIO_Pin_7   GPIOA

函数库内:
#define 574_WR                     GPIO_Pin_8
#define MotorPORT2                GPIOC

#define 74HC574_WR()      GPIO_SetBits(MotorPORT2, 574_WR);  GPIO_ResetBits(MotorPORT2, 574_WR); DELAY_100ns(); GPIO_SetBits(MotorPORT2, 574_WR); DELAY_100ns();

楼主:
这里没人回 算了 放在有高手的地方吧

网友A:
需要修改的地方,可以考虑用参数传递的方式,或外部变量之类的东东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