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的通用定时器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0-10-13):
STM32F107中,用TIM3的PWM模式,预分频数为0,重装载值为3600,按道理说TIM3的最大频率为36MHz,那么PWM的频率应该为10KHz,但是用示波器看,为什么检测结果为20KHz呢?恳请指教

网友A:
按什么道理说TIM3的最大频率为36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APB1上的最大时钟频率不是36MHz吗?时钟这块一直都没完全明白,请香主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这张图上,APB1外设除定时器部分写着最大36MHz,下面写着如果APB1预分频数为1,则频率不变,否则频率为2倍,
1.那么如果我的SYSCLK为72MHz,APB1的预分频数为1,那么TIM上的时钟是不是72MHz呢?
2.那其他APB1外设时钟最大为36MHz,是通过硬件来限定还是通过软件来限定APB1的预分频数必须为2呢?
3.如果APB1的预分频数为2,那么TIM是不是还是72MHz。

一直都被最大为36MHz吓到了。请香主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TIM的确可以有72MHz,APB1总线时钟这样设计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提高TIM的时钟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见程序中基本上都是对PCLK1进行二分频,看来是通过软件来控制最大不超过36MHz,如果我忘记了进行2分频,硬件是否会控制不超过36M

网友B(2013-05-26):
查一下   印象中好像是36M   你仔细查一查技术手册

网友C(2016-11-27):
引用 楼主:
2# 香水城

看来TIM的确可以有72MHz,APB1总线时钟这样设计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提高TIM的时钟频率。 ...

想跟你请教一下stm32通用定时器,方便的话加qq:1597078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