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实时时钟及1602液晶显示(做毕业设计的或许可以用到)

楼主(2010-10-13):
自己编写的程序。呵呵!拿出来晒晒。有什么改进的地方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程序能够完成时钟显示和日期显示,下载调试一切正常: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cond 0x80
#define minute 0x82
#define hours 0x84
sbit rs=P3^5;
sbit sclk=P3^6;
sbit sda=P3^4;
sbit ACC7=ACC^7;
sbit ACC0=ACC^0;
uchar time[8],date[15];
uchar Sec,Min,Hour,Week,Day,Month,Year;
ds1302_inputbyte(uchar dat)  //写数
{
  uchar i;
ACC = dat;
for(i=8; i>0; i--)
{
  sclk = 0;
  sda = ACC0;     //由低位到高位
  sclk = 1;  //上升沿写入数据
  ACC >>= 1;
}
}
ds1302_outputbyte()     //读数
{uchar i;
for(i=8; i>0; i--)
{
  sclk = 0;      //下降沿读出DS1302的数据
  ACC >>= 1;    //读出由低到高位,只能移7次有效位!!!
  ACC7 = sda;  //第一个数据
  sclk = 1;
}
return (ACC);
}
write_ds1302(uchar address,uchar Data) //一个完整的写操作
{
rs=0;
_nop_();
sclk=0;
rs=1;
ds1302_inputbyte(address);
ds1302_inputbyte(Data);
sclk=1;
rs=0;
}
read_ds1302(uchar address)    //一个完整的读操作
{ uchar Data;
rs=0;
sclk=0;
rs=1;
ds1302_inputbyte(address|0x01);
Data=ds1302_outputbyte();
sclk=1;
rs=0;
return(Data);
}
void DS1302_GetTime()   //转换时间(BCD码转换成十进制数)
{
u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_ds1302(0x80);
Sec=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秒转换
ReadValue =read_ds1302(0x82);
Min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分转换
ReadValue = read_ds1302(0x84);
Hou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时转换
}
void DS1302_Getday()   //转换日期(BCD码转换成十进制数)
{
  u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_ds1302(0x8A);
Week= (ReadValue&0x07);
ReadValue =read_ds1302(0x86);
Day = ((ReadValue&0x3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_ds1302(0x88);
Month   = ((ReadValue&0x1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_ds1302(0x8C);
    Year   = (ReadValue>>4)*10 + (ReadValue&0x0f);
}
timetostring()       //时间显示(十进制数转换成字符)
{
time[0]=Hour/10+'0';
time[1]=Hour%10+'0';
time[2]=':';
time[3]=Min/10+'0';
time[4]=Min%10+'0';
time[5]=':';
time[6]=Sec/10+'0';
time[7]=Sec%10+'0';
time[8]='\0';
}
daytostring()   //日期显示(日期转换成相应的字符)
{
DS1302_Getday();
  date[0]='2';   //年显示
  date[1]='0';
  date[2]=Year/10+'0';
  date[3]=Year%10+'0';
  date[4]='-';
  date[5]=Month/10+'0'; //月显示
  date[6]=Month%10+'0';
  date[7]='-';
  date[8]=Day/10+'0'; //日显示
  date[9]=Day%10+'0';
  date[10]=' ';

switch(Week)    //周显示
{
   case 1: date[11]='M';
           date[12]='o';
     date[13]='n';
     date[14]=' ';
     break;
   case 2: date[11]='T';
           date[12]='u';
     date[13]='e';
     date[14]='s';
     break;
   case 3: date[11]='W';
           date[12]='e';
     date[13]='d';
     date[14]=' ';
     break;
   case 4: date[11]='T';
           date[12]='h';
     date[13]='u';
     date[14]='r';
     break;
  case 5:  date[11]='F';
           date[12]='r';
     date[13]='i';
     date[14]=' ';
     break;
  case 6: date[11]='S';
           date[12]='a';
     date[13]='t';
     date[14]=' ';
     break;
  case 7:  date[11]='S';
           date[12]='u';
     date[13]='n';
     date[14]=' ';
     break;
                    }
}

DS1302_Set(uchar address,uchar value)   //设定时间及日期写入子函数
{       write_ds1302(0x8e,0x00);    //打开DS1302的写允许
  write_ds1302(0x80,0x80);    //关闭DS1302时钟振荡
      write_ds1302(address,(value/10)<<4|(value%10));
     //write_ds1302(0x8e,0x80);
}
///////////////////////////////////////////////////////////

////////////////////////////////////////////////////////////
sbit LCD_RS = P2^6;
sbit LCD_RW = P2^5;
sbit LCD_EP = P2^7;

delay(int ms)
{                           // 延时子程序
int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bit lcd_bz()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P0 & 0x80);
LCD_EP = 0;
return result;
}
lcd_wcmd(uchar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
lcd_pos(uchar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lcd_wcmd(pos | 0x80);
}
lcd_wdat(uchar dat1)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P = 0;
P0 = dat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P = 0;
}
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uchar Set=0,flag=0,a;
keysan()         //时间设置函数
{
   while((!P1_1)||(!P1_0))     //判断按键
{ if(P1_0==0)      //当P1_0变化时P1_1设置的时间才会有效
    {flag++;       //(在进入下一个设置时Set清0)
    Set=0; }
   else
    Set++;
  while((!P1_1)||(!P1_0));   //松手检测
     switch(flag)
   { case 1:           //分钟设置
               if(Set!=0)
      {
      if(Set==60)
         Set=0;
      DS1302_Set(minute,Set&0x3f);}
      else
      {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0,0x80);

        }
     break;
  case 2:         //时设置
    if(Set!=0)
      {
      if(Set==24)
         Set=0;
      DS1302_Set(hours,Set&0x1f);}
      else
      {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0,0x80);

        }
     break;
   case 3:         //周设置
    if(Set!=0)
      {
      if(Set==8)
         Set=1;
      DS1302_Set(0x8A,Set&0x07);}
      else
      {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0,0x80);

        }
     break;
  case 4:         //日期设置
    if(Set!=0)
      {
      if(Set==32)
         Set=0;
      DS1302_Set(0x86,Set&0x3f);}
      else
      {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0,0x80);

        }
     break;
  case 5:         //月份设置
    if(Set!=0)
      {
      if(Set==13)
         Set=1;
      DS1302_Set(0x88,Set&0x1f);}
      else
      {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0,0x80);

        }
     break;

   case 6:           //年份显示
    if(Set!=0)
      {
      if(Set==100)
         Set=0;
      DS1302_Set(0x8c,Set);}
      else
      {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0,0x80);

        }
     break;

           /*if(Set==24) Set=0;
        DS1302_Settime(hours,Set&0x1f);
     break;*/
    default:         //跳出时间设置开始走时
     if(Set==0)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0,0x00);
          flag=0;}
    }
       }
}

////////////////////////////////////////////////////////////////////
void main()
{
    uint i;
lcd_init();
delay(10);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0,0x00);
   write_ds1302(0x8e,0x80);
while(1)
{
keysan();
    DS1302_GetTime();
timetostring();
lcd_pos(0x43);    //设置显示位置
for(i=0;i<8;i++)   //用1602显示时间
{
lcd_wdat(time);

}

daytostring();
lcd_pos(0x01);     //设置显示位置
for(i=0;i<15;i++)   //用1602显示时间
{
lcd_wdat(date);

}

}
}

楼主:
呵呵  自己先占个沙发    程序在设置上还有点问,正在改进。等好了再来修改,  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哈!

网友A:
完全看不懂,嘿嘿

网友B(2011-03-25):
可以尝试一下加个闹钟

网友C:
有电路图更佳!
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照着连一个电路就可以了,我这有现成的电路图但是那是实验板的电路,外围器件比较多。

网友D:
非常给力 顶一下

网友E:
按键没有消抖,设置肯定会有问题的。

网友F:
为神农的暂时安息盖楼立碑!!!https://bbs.21ic.com/icview-227408-1-1.html

网友G(2011-08-11):
哎,没注释看着不给力

网友H(2012-10-06):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