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串口发送丢数

楼主(2010-10-13):
使用STM32F103VC控制器,使用串口2,9600波特率,使用2.03库,程序很简单,用串口把一个数组顺序发出去,

//和上位机通信
void uart2_send_byte(u8 ch)
{
  USART_SendData(USART2,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
  }
}
但是碰到一个怪现象,第一个字符实“:”(0x24)际上控制器没有发出去,因为上位机接收软件没有收到,这是程序代码:
   uart2_send_buf[0] = ':';                         //组织缓冲区
   uart2_send_buf[1] = slave_addr[0];               //下位机地址
   uart2_send_buf[2] = slave_addr[1];
   uart2_send_buf[3] = uart2_receive_buf[3];              //功能码
   uart2_send_buf[4] = uart2_receive_buf[4];
   uart2_send_buf[5] = uart2_receive_buf[9];              //数据长度
   uart2_send_buf[6] = uart2_receive_buf[10];
   uart2_send_buf[7] = uart2_receive_buf[11];
   uart2_send_buf[8] = uart2_receive_buf[12];
  省略一些赋值代码
    for(ii=0;ii<len;ii++)
     uart2_send_byte(uart2_send_buf[ii]);

但是,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让串口发送一个无关数据,如发一个0x00,则后续数组能完整地发送出去,上位机软件显示并没有收到第一个0x00,如下代码:
   uart2_send_byte(0x00);
   uart2_send_buf[0] = ':';                         //组织缓冲区
   uart2_send_buf[1] = slave_addr[0];               //下位机地址
   uart2_send_buf[2] = slave_addr[1];
   uart2_send_buf[3] = uart2_receive_buf[3];              //功能码
   uart2_send_buf[4] = uart2_receive_buf[4];
   uart2_send_buf[5] = uart2_receive_buf[9];              //数据长度
   uart2_send_buf[6] = uart2_receive_buf[10];
   uart2_send_buf[7] = uart2_receive_buf[11];
   uart2_send_buf[8] = uart2_receive_buf[12];
  省略一些赋值代码
    for(ii=0;ii<len;ii++)
     uart2_send_byte(uart2_send_buf[ii]);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以前碰见过这个问题,后来现象没有出现,今天这个结果必然出现,请高手指教,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解决方法如何?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类似的问题了
程序已进入while(1)的时候,不能立刻发送,需等候1s左右后就可正常发送。
还没找到原因
郁闷中ing

网友B:
这种情况大多是焊错了晶振,系统时钟倍频设计错误,或者是波特率设置错误。

网友C:
我也碰到过,想自知道具体的原因,如何检测

楼主:
汇报一下调试经过
程序中有段代码,每次发送必然出现丢失第一个字节的现象:
阶段1:将判断发送完成标志由TC改成TXE,当时好像解决问题了,可是过了会儿又不行了,郁闷,改回TC;
阶段2:跟踪单步,发现读取USART_SR寄存器并不能清楚TC标志,于是乎在每次USART_SendData前增加一条写SR寄存器语句,我调试的代码处发送正常了,可是程序中其它同类代码有得还是丢,继续郁闷中;
疑问:
1.我用的ST库uart.c版本是0.3,2007年的,不知有没有bug;
2.不会是硬件有问题吧?
3.想升级版本库试试,哎,目前没有思路,全是死描碰瞎耗子!迷惑之处在于此故障不稳定,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

楼主:
照cy757说法,莫非,晶振有问题?

楼主:
我还试验了一种方法,9600波特率,写senddata后等待2ms,清TC,再发,不能解决问题,理论上等2ms肯定已经发完了。但是以上每种方法:为什么只是丢第一个字节了。如果在被发送字符前发送一个0x00空字符,有的时候又多数,不好处理!

楼主:
找到一种特定的情形:
发送5个数正常;
发送10个数,第一个数就丢失,两次发送是同一个函数,把该注释的都注释了。

楼主:
尝试使用中断发送,好像有戏

楼主:
中断发送方式也失败了,也是不稳定,第一个数时丢时不丢

楼主:
更换为内部时钟,未能解决问题,能否说明不是硬件晶振的是,应该还是软件上哪里设置的有问题,困惑中。。

网友D:
示波器才是硬道理。别光看上位机有没有接收到。用示波器看引脚有没有发送出去。

楼主:
手头没有示波器,示波器能捕捉到短暂的一个字符串,并解析是什么字符吗?我曾怀疑过力特的USB to 232线,接在台式计算机串口上,现象一样,上位机接收软件也换了好几个,果真做到了怀疑一切的地步。

楼主:
使用英蓓特STM32V100-II开发板,ST的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3.0例程仍然出现串口发送第一个数丢失现象
现象:程序复位启动,第一个数据发不出去,丢失。
(1)USB转串口、计算机硬件串口都试了,不是串口接收的事
(2)自己做的板子使用103VC和英蓓特的STM32V100-II开发板开发板都一样,启动后第一次发送丢数。
(2)程序在9600和115200波特率下都丢
(4)程序在MDK模拟环境下都正常
程序可是st的官方程序,只是在发送上,为清楚地看出现象,稍加改动,实在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
附件为程序代码,敬请批评指正。anyuan_cpu为测试工程设置,是原来的STM32F10B-eval

楼主:
RE: 怪现象?串口发送丢数,快跳楼了!

我的程序代码

楼主:
官方模板丢书代码

楼主:
换过高精度8.000MHz晶振,未能解决问题,哎!!

楼主:
现在使用103VC,换个101试试,看是否用错了系列!

网友D:
手头没有示波器,示波器能捕捉到短暂的一个字符串,并解析是什么字符吗?我曾怀疑过力特的USB to 232线,接在台式计算机串口上,现象一样,上位机接收软件也换了好几个,果真做到了怀疑一切的地步。 ...
引用 楼主:

数字存储示波器可以单次采样,抓到开始变化的波形,自己根据起始位、停止位就能分析出发送的数据。

楼主:
惭愧,兄弟我是贫民水平,石器+木棒的办公条件。

楼主:
本来丢一个数也没有多大问题,关键是上位机软件已经固定,我这里多发和少发,会导致上位机不光不干活,崩溃,如果能够知道,我自己发出去什么数了也可以解决。
不过103VC的五个串口都用了,没有资源用来做反馈,当初选型103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其5个串口。

楼主:
16楼附件忘加了

楼主:
第16层软件超过5M,没加进去,补上

网友D:
本来丢一个数也没有多大问题,关键是上位机软件已经固定,我这里多发和少发,会导致上位机不光不干活,崩溃,如果能够知道,我自己发出去什么数了也可以解决。
不过103VC的五个串口都用了,没有资源用来做反馈,当初 ...
引用 楼主:

多一个字节就不正常工作,协议制定就有问题。

网友E:
首先,上位机这样设计,肯定不合格。
其次,查找这个问题需用分治法。或许不是发送丢数,而是接收丢数呢、、、
第1步、分清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第2步、、、、

网友F:
用这个调试软件直接捕获数据,看你的设备发出了什么。

注意:一定按照下面详细使用方法里说明的顺序操作。

see link below: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FAQ
How to use it?
1.Run ComTrace
2.Select serial port name(e.g. COM1)
3.Run serial port application program that you want to debug(e.g. Windows HyperTerminal)
4.debug......(e.g. press any key in Windows HyperTerminal, then watch the data that is captured.)
5.Close application program(e.g. Windows HyperTerminal)
6.Close ComTrace

Notice: You must operate by the order, only support Win2000 and WinXp(32 bit) system!

楼主:
我所有的上位机接收数据是使用上位机程序(或串口调试软件)+串口监控软件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上位机接收的应该就是单片机发送的。

网友G:
不判断USART_FLAG_TC 用判断USART_FLAG_TXE试一试。

网友H:
确实怪现象

我用STM32做过很多串口通信,从来没发现过此类问题

你就用ST的例程代码一个字都不要改来试试。

不用示波器,很麻烦啊。。。

网友I:
把发送程序换成这样试一下
void uart2_send_byte(u8 ch)
{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
  }
  USART_SendData(USART2, ch);
}

楼主:
由USART_FLAG_TC 改为判断USART_FLAG_TXE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我23楼上传的程序就是st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