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dleFIQ # 4为什么是4?

楼主(2010-10-13):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请问为什么分配4个空间,我分配5个6个8个可以吗等等?
我好像有模糊印象,因为中断的push和pop需要4条指令?但是4条指令应该要分配16和空间啊?
谢谢高手回答

网友A:
这是异常向量表。。。
#4是注释,告诉你每个向量占四个字节。。。

网友A:
不过这个表里为啥缺了第一项呢?

网友B:
什么CPU的什么软件也不说

看着象ARM的软件,ARM一条指令4个字节,当然是4

网友C:
分配四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