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产生100到30纳米的脉冲?

楼主(2010-10-13):
问题1:电源3.3V或者4V,能产生一个开控制的纳米级正脉冲。用于手持仪器,电池供电。当然电路越简单越好了。

问题2:运放opa356的data sheet里面说unity-gain bandwidth 是450M还说WIDE BANDWIDTH 200M GBW这两个频率怎么理解?

楼主:
问题1补充,可以用利用单片机

网友A:
纳米脉冲?纳秒脉冲吧,纳米脉冲是X射线,用X射线管产生。纳秒脉冲可用高速CPLD或雪崩管来实现,贴一篇相关**:

网友B:
纳秒脉冲用DSP应该也可以产生,比如用TI 320F28xxx的High-Resolution PWM(HRPWM)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现在的希望是用单片机加外围电路来实现纳秒脉冲!

网友A:
mcu的速度差的太远,只能靠单独的信号发生电路,mcu只有开启、关断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