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执行时间(不一般的杂杂计算)

楼主(2010-10-14):
很多场合要计算一个精确的时间,但往往束手无策,并非觉得算起来很烦,而是不知怎样算。
如:
   用一个12M的晶振时钟,
                        执行if(i<c);用时怎么计算?
                        执行if(i<c)i++;用时怎么计算?
                        执行if(i<c){i++;c++;}用时怎么计算?
                        是不是每每遇上一个“;”号时算是一条C51指令,然后所用的时间都一样?
搜索更多相关主题的帖子: 语句  时间

网友A:
要想精确就要用定时器

网友B:
软件仿真一下就会知道准确的时间

网友C:
折算成指令周期。。

网友D:
C语言的语句是没办法等到精确的时间的,要想知道精确的时间就要翻译成汇编,去数指令了!或者用软件仿真看下时间

楼主:
同意4楼与5楼的说法。。。。挺麻烦的,因为一直不用汇编,更不用说去转换,然后计算指令时间了。
也谢谢各位楼主了!

网友E:
自己看对应的汇编代码咯,设置下就看到相应的汇编代码了,然后自己算。

网友F:
仿真设置断点,最好的查看,也方便,不用计算

网友G:
设置断点的方法不错,或者查看汇编代码,自己计算也行

网友H:
仿真设置断点

网友I:
C语言的语句是没办法等到精确的时间的,要想知道精确的时间就要翻译成汇编,去数指令了!或者用软件仿真看下时间
引用 网友D:

同意五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