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8在IAR编译环境下使用TWI的问题

楼主(2010-10-14):
我刚开始用AVR单片机,有个问题麻烦问问,ATMEGA88在IAR编译环境下使用TWI的时候,在IAR中是否有TWI的相关函数直接调用呢,所对应的库和函数名是什么呢?谢谢。或者还是TWI的相关函数都需要自己编写呢,谢谢了

网友A(2010-12-08):
引用正确的头文件,查看头文件中TWI定义的寄存器,其中有的就可以直接用。没有的,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