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6.9使用中PCB图设计时使用奇慢问题,求教!

楼主(2010-10-14):
安装的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是,原理图使用,速度挺快的,不论是打开多大的图,画原理图,速度挺快,就是转到PCB图中,空白的图都慢,画线和看图都非常的慢,是不是安装的问题,另外,电脑配置比较高,今年6月份买的,cpu是奔腾双核2.6G 内存2G  独显卡512M,是安装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是不是,AD6.9有三D功能,PCB图调用资源比较多,运行慢,如果安装AD6.8或者6.7是不是好些呢,,,,另外,我看过AD6.9的视频讲座,看他们的视频怎么没有那么慢呢,,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是你配置的问题,你看看在PCB 的online DRC的选项中关闭一些是否能更快一些。

楼主:
online DRC的选项中关闭一些???不知道怎么关闭,,能否指导一下呢,谢谢了

网友A:
我好久不用这个软件了,网上搜搜应该很多的

网友B:
view里面有一个设置可以更改的...还有个办法是把你的project文件放在最左面,library文件放在最右面就OK了。

楼主:
感谢5楼,,感谢yanglin023高手,在view里更改了,现在可以了,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C:
换成99SE, 或有PADS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D(2011-05-17):
安装Altium.Designer.v6.9.12759后,原理图很快,PCB版图就很慢,和楼主的一样,,怎么解决?在view里更改后,还是不行。。,,期待高手,,,,作答,,,,,

网友E:
在设置里关掉不必要的显示选项。

网友D:
希望9楼说的能具体一些,,,, ,哪个地方设置,,,

网友F:
AD装好后,是要自己好好配置一下的,默认的界面、设置只针对初用者。
可以肯定的是楼上的配置很高了,3D都可以跑得很畅了。

网友E:
进入“参数设置”,去掉没有必要的选项,特别是显示中的。打开PCB时,O+P快捷键组合打开。特别设置下系统的和PCB的。因为设置太多,自己琢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