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应用的编程与Qt是什么联系

楼主(2010-10-14):
(无正文)

网友A:
qt是linux应用应用程序。是图形函数库。

楼主:
谢谢 那驱动就可以理解为:底层与上层的接口,把要操作的东西封装成一个设备放在目录dev下,然后把它当成一个文件去操作。 用应用程序去操作,对吗?

网友A:
dev下 文件其实就是os层和应用层交互的 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