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编译时的问题?

楼主(2010-10-14):
在PSOC上移植linux,可在编译内核时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vmlinux.o: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大家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没遇到过。。。。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了,希望各位高手给予解决意见啊?

网友B:
等版主吧~~~

网友C:
兄弟你移植的是哪个版本?是ucLinux?

楼主:
linux2.6.30.4

网友C:
linux2.6.30.4不需要MMU的支持吗?

楼主:
难道是这个原因:我在设置menuconfig时没有选择MMU吗

楼主:
可是.config中:CONFIG_MMU=y啊,应该说是没问题吧。

网友C:
PSoC5内核为Cortex-M3,这个内核是没有MMU的。

网友C:
Linux编译时要选平台的,楼主选的是哪个?
另外,你用的是PSoC5吗,外扩存储器没有?
目前最大内部Flash才256KB,Linux编译完的内核多大,跑文件系统不?你考虑过没?

楼主:
哦,原来Cortex-M3没有MMU的,去掉就可以。
现在连第一次编译都通不过,还没到考虑什么flash的时候,现在就是vmlinux有问题。

网友C:
据我所知,没有MMU的处理器是不支持Linux的,除了uc/Linux.

楼主:
这个只是在宿主机上编译一下,看看行不行,实际上是不用MMU的。

网友D:
先说说你是怎么鼓捣的吧.
用的什么环境, 包括makefile是从哪弄的.

出这种问题多半是用了不知道从哪来的源文件(自己改动的等等)!

详细流程先交代一遍再说别的

最后都是确这少那, 要不就是自己鼓捣出来的低级错误........

楼主:
首先,将开发板上自带的源码压缩文件解压目录:usr/src/linux-2.6.30.4
然后,安装交叉编译工具到:usr/local中
第三,配置交叉工具。
第四,源码中的makefile都是已经配置好的,所以没有修改
第五,make menuconig:失败。原因是Ubuntu缺少一个库,安装好解决。
第六,就是make zImage,结果就出现了上述错误了:vmlinux.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E:
你的最终目的不是要移植到PSoC5上面吗?

楼主:
那个vmlinux不是在编译过程中自动生成的吗?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要在arch/arm/boot/compressed有个vmlinxu.lds.in用来生成vmlinux.lds,可是编译:make zImage后发现却没有在arch/arm/boot/compressed中生成vmlinux.lds是不是从这之中找到问题所在呢?

楼主:
这个vmlinux在源码中是不是本来就有的,还是说要进行生成的呢?

楼主:
在网上看到下面的说法:对于arm类型的CPU,目标zImage是在arch/arm/boot/Makefile的第146行定义的。它依赖于compressed/vmlinux。而在第152行,又说明了compressed/vmlinux依赖于主目录下的vmlinux。它的生成规则在main-makefile的第281-289行:

所以,安装上面的说法,这个vmlinux原来就是存在于linux源码的根目录中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专研这么详细啊

网友G:
科研吗,就需要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