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和工作原理

楼主(2010-10-14):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看模电比较头痛...

网友A:
12V的输入,通过PQ1,PQ2组成的达林顿管结构,控制光耦

网友B:
不懂,都没有动态信号输入。直流的话没有意义吧。
原谅则个,我这人怕挨骂。

网友C:
这电路有点浪费,就这样看下来的话,画蛇添足了

楼主(2011-03-14):
怎么就没人回答呢

网友D:
电路不明确即输入是啥?输出要求的到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