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脚贴片封装,印有IF33的芯片,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啊?谢谢

楼主(2010-10-14):
5脚贴片封装,印有IF33的芯片,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啊?谢谢。网上搜不到IF33相关信息。

楼主:
请问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啊?

楼主:
各位有用过的吗?谢谢。芯片上只有IF33字样,在网上也查不到相应的资料。望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
封装是SOT-25。可能与7805差不多的功能,但就是搜不到它的资料,麻烦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3.3V的吧?

楼主:
是的,谢谢楼上友,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B:
IF33只是标识,相当于缩写或者编码,不是芯片的型号,很不容易查型号,可能是低压差降压芯片,电流一般500mA以内

网友C(2010-12-08):
S-1701A33
带复位功能的3.3V稳压芯片

网友C:
正好查到这个

网友D:
只能碰运气了,一般很少关注CHIP上具体的代码到底是什么!?

呵呵,不过作为一个工程师,其实没必要这么查,你只需要分析它的性能指标,然后找一个类似的即可。

网友E(2011-12-08):
SOT-23-5封装,丝印是IF33,这个芯片是SP6201-3.3V,固定输出3.3V电压,200ma电流。以前用过

网友F(2013-06-08):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楼上友,能具体说下吗?

可能LINEAR的。

网友G(2024-04-02):
F33=SP6201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SOT-23-5封装,丝印是IF33,这个芯片是SP6201-3.3V,固定输出3.3V电压,200ma电流。以前用过 ...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