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上的色环

楼主(2010-10-14):
一本书上说:“比如一个电阻色环一次为:橙白黑红棕  橙白黑表示有效数字390  红表示倍率为100,所以最终表示为39000欧”

那么棕呢?棕就没有表示意义啦??棕不是表示有效数字为1,倍率为10吗??为什么没有棕的痕迹了呢?

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你们了

网友A:
棕色应该代表误差等级

网友B:
有此一说
4色环电阻,是用3个色环来表示阻值,前二环代表有效值,第三环代表乘上的次方数,用 1个色环表示误差。
5色环电阻一般是金属膜电阻,为更好地表示精度,用4个色环表示阻值,另一个色环表示误差。

不过,其中的“误差”应当是指“误差等级”,就象仪表的“精度”所说的那样。当然,我不知道棕色是不是包括在表示误差等级的颜色里,我不知道哦

网友C:
棕色是误差精度等级。
金色:5%
银色:10%
棕色:1%
红色:2%
绿色:0.5%
蓝色:0.25%
紫色:0.1%
白色:20%---50%

网友D:
看来这年头已经很少有人会认色环了呀,看色环先看是几个环的,5环的是3位数值,1位倍率,最后一环是误差

网友E:
发现学校越来越不踏实教学了

网友F:
。。。。。这个都不会

网友G:
末尾表示误差

网友H:
同意4楼的!

网友I:
我从来不看,不是俺不屑,是因为俺是色盲

网友J:
不知道啊,不大清楚

网友K:
色环电阻分四环和五环,通常用四环。
色环电阻读法: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0  1    2  3   4  5  6   7  8   9
前两位(四环)/三位(五环)为有效位
倒数第二环表示0的个数,
倒数第二环还可以是金色(表示乘以0.1)银色(表示乘以0.01)
最后一环表示误差
例如:
四环电阻:红黄棕金
代表数分别为2 4 1 5%
即24*10=240欧误差为5%
五环电阻:红黄棕金银
代表数分别为 2 4 1 x0.1  10%
即241*0.1=24.1欧 误差为10%

具体见下图:

网友K:
电阻按材料分一般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水泥电阻、线饶电阻等。

一般的家庭电器使用碳膜电阻较多,因为它成本低廉。
金属膜电阻精度要高些,使用在要求较高的设备上。
水泥电阻和线饶电阻都是能够承受比较大功率的.
线饶电阻的精度也比较高,常用在要求很高的测量仪器上。
小功率碳膜和金属膜电阻,一般都用色环表示电阻阻值的大小。电阻阻值的单位是欧姆。

色环电阻分为四色环和五色环,先说四色环。
黑0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金、银表示误差
各色环表示意义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10的幂数;
第四条色环:误差表示。

例如:电阻色环:棕绿红金
第一位:1;
第二位:5;
10的幂为2(即100);
误差为5%
即阻值为:15X100=1500欧=1.5千欧=1.5K

精确度更高的“五色环”电阻,用五条色环表示电阻的阻值大小,具体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阻值的第三未数字;
第四条色环:阻值乘数的10的幂数;
第五条色环:误差(常见是棕色,误差为1%)
四色环电阻误差为5-10%,五色环常为1%,精度提高了

例如:有电阻:黄紫红澄棕
前三位数字是:472
第四位表示10的3次方,即1000
阻值为:472X1000欧=472千欧(即472K)

网友L:
这属于常识问题啊,最后一环代表误差。倒数第二环代表0的个数,剩下的是有效数字!

网友M:
主要是现在万用表太多了,呵呵!

网友N(2010-12-04):
我从来不看,不是俺不屑,是因为俺是色盲
引用 网友I:

无意冒犯,但是我真的想笑。。。。。

网友O:
我也从不看 职业万用表测量

网友P:
这个在上夜校的时候,老师教了首口诀,棕1红2橙上3,4黄5绿6是兰,7紫8灰9雪白,黑色是零蛋,过了10几年还是可以背出来。

网友Q:
帖片的精密电阻是怎样编码的?有人知道不

网友R:
帖片的精密电阻是怎样编码的?有人知道不
引用 网友Q:

貼片精密电阻(0603)
计算公式:R=1.024275(n-1)X100X倍率
注:n-1是1.024275的幂数,n为数字代码(1~96),倍率是字母代码。
如:03D=1.024275²X100X10³=105K

网友S:
在本网站有个工具可以计算啊,还有那么麻烦啊

网友T:
五环色码电阻含有一位误差色环。而四环色码电阻不含有。
因此,你要看它是四环还是五环。

网友T:
简言之,就是最后一环是误差位。

网友U:
五环的电阻主要是不好找到哪个是头那个是尾,四环的好读些。一看就知道那边是开头。

网友V:
很容易辨别啊~

1、最后一位精度环只可能是有限的那么一两种颜色;
2、合格的电阻这一位与别的位之间的距离是不同的,明显宽些

网友V:
五环色码电阻含有一位误差色环。而四环色码电阻不含有。
因此,你要看它是四环还是五环。
引用 网友T:

——另外,22楼说的不对。
四环色码电阻也有一位误差色环,而只有3环是代表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