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测速与设速比较达到二者相等,大虾们给提提思路。。

楼主(2010-10-14):
pwm周期为60US,速度最高速为16000,测速反馈回去与设定速度比较,修改高电平时间,该怎么给PWM的高电平时间进行修改呢?

网友A:
你是想问按什么规律改变PWM的占空比是吧。如果是的话就用PID算法。

楼主:
嗯,PID算法太麻烦了,只是要根据设定速度把PWM高电平时间时间拉高,使电机测速也就是实转速与设定速度相等就好。想不出来。。。

网友B:
如果PID都嫌麻烦,那做技术就非常麻烦了
PID是一个很成熟的控制模型,有现成的公式,甚至代码

楼主:
哦,这样啊,我原先是想PID用在这里是不是大材小用了点。那我就先试试看吧。O(∩_∩)O谢谢。

网友A:
PID麻烦,我还嫌敲代码麻烦呢!

网友C:
直接用程序把高电平的时间改了

高低电平控制用两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