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精度16位AD误差解决方案

楼主(2010-10-14):
各位大侠,
本人用AD7705(16BIT),来采集一个4.3V左右的信号,VDD=5V,REF=4.5V,当外界值为3V左右时测得结果非常准,但测试到4.4V的信号时候就显示为FF了(全量程了)。请问是我的基准太偏上限了还是电路干扰引起,跪求正解!

网友A:
输入电压不能超过Vref。估计你的Vref=4.4V
输入可以分压在AD

网友B:
听人说,AD的最佳采集信号时中值附近,你看加电阻分压到2.5-3V之间可行不。

网友C:
中值附近missing code确实很少,怀疑是VREF不准造成,VREF可能漂到了4.4V了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的帮忙。我将VDD提高到5.3V,VREF=4.545V。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良。从1.5V量到4.36V,但依然整体偏高3~4mV。基准源我用REF195分压得到,用10UF和104在REF+端口进行了滤波。

网友A:
零位误差和增益误差自己调整下就行了,加减乘除都不会?

楼主:
感谢各位,本问题已解决。
AD7705接近VDD时线性不够造成,我提高VDD电压,降低VREF电压基本解决问题,目前达到生产要求。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