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0-10-14):
51单片机中刚开始不知道数组的大小要从eeprom中读取一下数据才能决定数组的大小
这个数组应该怎么定义呢貌似是动态数组 要怎么用

网友A:
数组定义成最大的。

网友B:
动态数组用MALLOC分配吧~~

网友C:
没有动态数组这个概念!你可以定义一个指针啊。取一个数据,指针加一。

网友D:
有动态数组啊
不过要用realloc分配内存空间

网友C:
在普通51里面调用这些内存的库函数,很浪费资源的,明显他的要求只需要一个指针加一个数据量大小的变量就可以了,还要去用什么申请动态内存的函数啊!

网友E:
同意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