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负载条件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图是PIC芯片手册上的,名字叫负载条件。我犯迷糊了,这个负载条件到底是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负载条件一中RL跟CL串起来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IO口可以同时驱动RL=464欧跟CL=50PF的负载?为什么电阻一端是VDD/2?
      请高手帮下忙哈,谢谢了

网友A(2010-10-14):
电路中有许多负载其实你看不到,比如寄生电容等,以上负载条件是测试时的条件,表明后面的测试结果是在该条件下测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