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ccal寄存器

楼主(2010-10-14):
pic16f676的OSCCAL用于内部时钟校准,而校准的值是取自于FLASH的0X3FF单元,
请教下,如果FLASH被擦除,0X3FF单元的校准内容应该不会被擦除吧?
各位能否详细说明下OSCCAL寄存器和PIC单片内部时钟校准?:handshake

网友A:
不会被檫掉,这个是RAM单元。

网友B:
0x3ff的内容会被擦除,但一般的正规烧写器会在擦除前保存该值,然后擦除后再回写。
OSCCON部分请仔细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C:
紫外线型的会被擦除,所以烧写前要把它读出来,flash型的不会。它不是位于ram,而在程序存储器最末地址处,是以retlw xx程序形式保存,其中xx为校准值。

网友D:
3楼正解,擦除FLASH时会被擦除,但是用MCHP原厂烧录器,或者正规的第三方烧录器,都会在擦除前读出该3FF地址内容,并在擦除后写回去。所以,对于使用者,你无需操心。

楼主:
pic16f676的OSCCAL寄存器,不能理解的是CAL5:CAL0的关于“最大频率,中心频率,最小频率”?

楼主:
0X3FF单元的程序retlw xx,这时写到OSCCAL的是后面的xx,如果这样说的话,datesheet里的“最大频率,中心频率,最小频率”是什么意思?
datesheet里讲的不能理解:(

网友B:
0X3FF单元的程序retlw xx,这时写到OSCCAL的是后面的xx,如果这样说的话,datesheet里的“最大频率,中心频率,最小频率”是什么意思?
datesheet里讲的不能理解:( ...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指针对某个单片机产品来讲的所能达到的频率范围,这个范围每个单片机个体是不相同的,0X3FF单元的程序retlw xx,中间的XX是出厂时校准的值,并非中心频率。中心频率也不是校准值。

你在程序中,如果需要调用校准后的频率值必须这样写:
CALL 0X3FF
MOVWF OSCCON

网友B:
紫外线型的会被擦除,所以烧写前要把它读出来,flash型的不会。它不是位于ram,而在程序存储器最末地址处,是以retlw xx程序形式保存,其中xx为校准值。 ...
引用 网友C:

不要误导
紫外线型号现在很少用,别拿出来误导了。

网友C:
什么叫误导啊?图是maplab官方资料截下来的。毛泽东老人家就说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紫外线型不用了,了解一下历史不行啊

网友B:
别人还是新新手,窗口型的淘汰了,再拿出来秀,他们会无所适从的。

网友C:
单片机这块我也是新手,让您见笑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个历史也忒悠久了点

网友A:
0X3FF单元的程序retlw xx,这时写到OSCCAL的是后面的xx,如果这样说的话,datesheet里的“最大频率,中心频率,最小频率”是什么意思?
datesheet里讲的不能理解:( ...
引用 楼主:

不同型号的单片机,其存放校准值的地址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都是
  CALL 03FF
  RETLW 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