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插件的问

楼主(2010-10-14):
我始终找不到JTAG51的帮助文件

楼主:
还有各芯片的中断向量分配等资料。

网友A:
JTAG51帮助文件在keil下的C51下的HLP目录下,名字为jet51_keil

网友A:
到中颖网站下载“JET51用户指南”吧

楼主:
Keil插件到底插入了哪些文件

网友B:
到中颖网站下载“JET51用户指南”吧
引用 网友A:
具体地址: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JET51/JET51_User_Guide.zip

网友A:
文件比较多,不方便一一列出,你可以在安装KEIL插件时,手动选择一下非KEIL安装目录

网友B:
对,安装完后就能看到所有新加入的文件了。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