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R和AIC哪个品牌更好?

楼主(2010-10-14):
DC-DC方面,哪个好呢?
大侠指点一下哟
AIC,就是analog,官网是www.analog.com.tw,应该是台湾的了
那EXAR是哪里的呢?
大侠

网友A:
AIC据说不错,好像还比较贵
EXAR之前没听说过
但感觉美国的东西应该不会比台湾的差
DCDC做的公司太多了,同一个料好几家公司都有相应的型号:
美国的一些:凌特、TI、NS、AAT、
日本:TOREX、
台湾:RICHTEK、茂达、AIC之类
其实现在DCDC,国内也是一大把公司在做,质量倒是有好有坏。

楼主:
感谢这位大哥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