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遥控器

楼主(2010-10-14):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太阳能电池是单晶硅的吗!说一下参数!一般用太阳能电池的都要用备用电池!太阳能电池给备用电池充电!

网友B:
一般1平米的太阳能板功率在130W左右,15元/W
实际经过太阳能系统,输出大概是85W, 也就说可以用的是85W左右。
即每平方cm为8.5mw,若电压为3v,则可输出2.8mA电流.考虑到无阳光时也能用,应该加2个1.2v的充电电池.
一般LCD显示遥控器应该够用了.
多一句嘴,平时二节7号电用得来忘记脱勒,有必要用太阳板吗?成本高出很多哦,哈哈

楼主:
没办法,客户说要用太阳能的啊

楼主:
不带负载的时候电压是5V,带负载电压就只有1.7V,根本达不到LCD的驱动电压,没办法,也只有用充电电池在中间做桥梁了啊,你们说是不是?

网友B:
红外发射时电流较大,必需加充电电池

楼主:
恩,发射的时候确实电流大,但LCD显示也是需要电压的,没有达正常的电压也是不能工作的吧,这个不因为需要微小电流单一决定的,有没有遥控器方面的书啊,谢谢了

网友C:
LCD显示器的驱动IC 一般比较优选 台湾合泰(Holtek)的 HT1621系列

网友D:
不行,遥控器一般室内使用,光很弱,甚至放在黑暗的角落。
而遥控器频繁使用的话,比如电视老换频道。耗电也不少的。

网友E:
LCD 不耗电几个UA 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D:
室内的环境,太阳能输出也才几个uA
而且遥控器的耗电可不在LCD,在发射电流。

网友F:
LCD驱动电流很小的,可以做到UA级。

网友G:
太阳能环保~~~